[SMI] 七彩虹750GB、SM2258XT量产工具搜不到盘

楼主(2025-03-29):
小白  自己有有一个多年前买的七彩虹SATA的固态750G 但是坏块比较多 复制文件都会经常死机 ,想研究量产,但是找了好几个软件都搜不到盘,只有一个海力士专用的能搜到,但是我的颗粒好像是英特尔的,求大佬帮忙解答

补充内容 (2025-4-5 00:31):
问题解决此贴完结:详情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3719-1-1.html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599

十分感谢  不过那个网站无法注册  怎么输入都得不到短信验证码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不过那个网站无法注册  怎么输入都得不到短信验证码不知道为啥  ...

已经修复,请重试

网友B:
找英特尔L06B颗粒的工具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英特尔L06B颗粒的工具就有

十分感谢 ,但是附件提示无法读取

网友:
坚持不断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英特尔L06B颗粒的工具就有

大佬 请问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卡到这里了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谢谢大佬们

楼主:
换别的就是这个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599

求助大佬  等了好几天 也没人回复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信息不全啊,至少放一个ID识别的图和参数设置图啊

楼主:
这是颗粒上面的编码搜索到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颗粒上面的编码搜索到的参数

颗粒是intel的L06B,512G的MLC,开成TLC模式,容量是512*1.5=768G。
固件用L06B&B0KB的就行
这个颗粒需要缩CE,你这个是成品,板子带了缩CE跳线,所以不用管。
另外,这个颗粒,开卡后ID会变,而且直接识别的ID和ROM状态的ID都不一样,
建议,短接ROM再进行识别颗粒,最后,请附上设置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是intel的L06B,512G的MLC,开成TLC模式,容量是512*1.5=768G。
固件用L06B&B0KB的就行
这个颗粒需要 ...

我用的是Avidia大佬的万能固件,另外短接ROM识别是 短接的时候再点搜索吗?还有哪里选择开MLC和T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息不全啊,至少放一个ID识别的图和参数设置图啊

下面发了  再次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是intel的L06B,512G的MLC,开成TLC模式,容量是512*1.5=768G。
固件用L06B&B0KB的就行
这个颗粒需要 ...

先感谢大佬的耐心解答

网友:
颗粒是intel的L06B,512G的MLC,开成TLC模式,容量是512*1.5=768G。
固件用L06B&B0KB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