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NAS添加ONVIF网络摄像头,搞个低成本BOSMA监控系统

楼主(2025-03-29):
前些天看到数码交易区坛友在出售BOSMA CCS网络摄像机,200万像素/1080p,才28元,支持ONVIF协议(Open Network Video Interface Forum/开放式网络视频接口论坛),反正NAS也是闲着,正好也试玩一下威联通的硬盘录像机功能。

包装盒未开封

配件

背面

正面

按照说明将摄像头接入WIFI网络

用手机浏览器或微信扫描摄像头底部的二维码,打开添加向导

安装链接地址:https://www.bosmasmart.com/bosma-smart-res/onvif/index.html
Bosma APP下载地址:https://www.bosma-iot.com/uc/download.html
附件里也上传了BOSMA_CCS_SD卡升级固件

输入自己的WIFI帐号密码,生成二维码,然后把手机屏幕的二维码对着摄像头即可绑定完成

进入威联通NAS应用中心安装QVR Pro,这个可以免费支持8个摄像头;QVR Elite只能支持2个摄像头,不建议安装。需要注意的是NAS和摄像头要处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点击右上角 查看摄像头,可以下载电脑或手机客户端来查看监控视频

先进入录像存储,给摄像头分配一个存储空间,我只是测试,随便设置了32BG,满了会覆盖早期录像

默认每个录像文件时常为5分钟,保存的录像文件后缀名为.qvi和.mp4两种格式,可以在电脑上用视频播放器打开

进入摄像头设置,添加摄像头,奇怪的是 自动扫描 没有发现摄像头,我们可以点击下一步进行手动添加

厂家型号选择ONVIF,摄像头的IP地址可以通过路由器查看,BOSMA摄像头默认帐号admin,密码bosmasmart,点击测试,成功。

点击编辑摄像头,进入 流设置,可以在这里设置传输协议、帧率和画质,要求高的场合就调高,当然相应的录像文件体积也会较大。需要注意的是这款摄像头只支持H.264压缩编码,不支持H.265

为了避免摄像头IP地址变动造成使用不变,我们可以进入路由器后台DHCP设置一个较长时间的IP租用期,比如24小时,更好的办法是将摄像头的MAC地址和IP地址绑定,如下图:

可以通过http或者rtsp进行共享查看实时录像,http共享链接可以在浏览器上直接观看,rtsp协议链接需要在VLC或smartPlayer等播放器上观看。

夜间录像效果还可以,可视角度138°,所以边缘有轻微鱼眼变形,不影响观感。经过十几个小时工作摄像头只有微温,长期使用问题不大。

这样如果是个要求不高的小型营业场所,需要5路监控,利用现成的群晖/威联通等NAS家庭存储,或者用旧电脑安装EasyNVR.exe/如下图,只要一百多块钱就能搞定了,也不需要请人安装,自己根据现场条件灵活布置就可以。

联想X1s NAS添加视频监控摄像头,ONVIF协议的都可以支持(BOSMA CCS)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750-1-1.html

网友:
说手机端app可以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那也要路由器设置分配ip,不然一重启,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路由器设置分配ip,不然一重启,全乱了

感觉问题不大,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一般有效期都有1天,而且都是需要长期不断电运行的,也可以把摄像头MAC地址和IP地址绑定,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有夜视功能吗

楼主:
现在的监控摄像头 红外夜视功能是标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问题不大,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一般有效期都有1天,而且都是需要长期不断电运行的,也可以把摄像头MAC ...

单独一个路由,固定ip到靠后,不要和连一大堆手机的用同一个应该可以避免被手机占用ip的情况

网友B:
看使用的路由器界面,很像极路由,用着还稳定吧

网友C:
这个效果可以呀,不知道飞牛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使用的路由器界面,很像极路由,用着还稳定吧

是的,极路由爆雷前买的,用了很多年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效果可以呀,不知道飞牛能不能用?

可以,比较麻烦,需要先在飞牛部署Docker容器并安装EasyNVR

网友D:
这Wi-Fi连接稳定吗,现在觉得只有有线的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Wi-Fi连接稳定吗,现在觉得只有有线的才稳定

可能是摄像头离路由器近,已经运行二十多小时了,暂时没发现有断录情况。

网友:
这,是真正的海量存储了

网友E:
谢谢分享~录制24小时的视频,总计占用多少GB?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录制24小时的视频,总计占用多少GB?

看了下文件,10分钟62MB,1天就是8.9GB

网友:
之前也考虑过NAS+ov协议,后来还是买了NVR+IPC,现在好几个牌子都搞私有化协议,还有就是想要后结构化分析。

网友:
经典的路由界面,可惜APP用不了了。手上两台都刷系统了。

网友:
我用黑群晖挂了五个摄像头,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