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 UPS续航防雨电源拆解维修

楼主(2025-03-29):
一个月前去河边玩,在大堤排水沟里看到这个东西,远看是个电源。

估计是监控或者灯带用的。捡起来一看是续航电源,里面可以装18650电池。
附近是河边绿化带,马路对面有个图书馆。这几年整个城市所有河边全部修了公园绿化之类的。
附近也没有能用这个玩意的设备,估计是马路对面图书馆里的,被人带到这边扔了。
泡水了,里面很多泥,清洗后测试没短路,安装好电池后输出只有5V。
今天拿出来再看看能不能看出点门道。

换了输出16V电容不行,拆掉变压器不行,拆掉大电阻和两个大二极管还是不行。
测试这些元件也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我也看不出问题。大半夜也不可能把@8139 大哥叫起来问这种无聊问题。
只装1节电池也是输出5V,三个电池位都测试只装1节,不是电池位置问题。

看来看去想着 难不成哪里有虚焊?
用镊子到处乱按,按到 Q2 三极管左边脚时输出有12V了,全部补焊一下,还是不行。偶尔按Q2能有12V输出。
Q2管子上丝印是 R4  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到元件盒里翻找了100多个3条腿的,没找到R4丝印的。
但是找出很多Y1和一个S1 吃了没文化的亏,2选1
感觉S1更靠谱一些,就安装上去。马上有12V输出了。

找来天猫精灵通上电, 但是天猫精灵只亮灯,不响。
难不成这个电源没修好,输出电流不够?一通研究后发现天猫精灵开启夜间模式,半夜不叫唤。

然后测试给电源充电,没接220V,直接在变压器输出脚接了12V,充电灯不亮,又研究半天才发现充电LED烧了。
换了之后好了,这下没什么问题了吧。但是充电时,电池两端总电压没变化。
应该是电池满电,充电电路没工作。明天把电池用掉一部分再试吧。

          SZ2525E SOP-7 5V2A 10W原边反馈电源控制芯片

                  R4 贴片 SOT-23 三极管 场效应管

                      S1 SOT-23 贴片场效应三极管 P沟道

                   3串锂铁电池充电保护芯片 1033-ZS

场效应管是在三极管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三极管是双极型管子,即管子工作时内部由空穴和自由电子两种载流子参与;场效应管是单极型管子,即管子工作时要么只有空穴,要么只有自由电子参与导电,只有一种 载流子。
2、三极管属于电流控制器件,有输入电流才会有输出电流 ;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没有输入电流也会有输出电流。
3、三极管输入阻抗小;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大。
4、有些场效应管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不可以互换。
5、场效应管的频率特性不如三极管 。
6、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小,适用于低噪声放大器的前置级。
7、如果希望信号源电流小应该选用场效应管,反之则选用三极管更为合适。
8、三极管通过电流的大小控制输出,输入要消耗功率。场效应管是通过输入电压控制输出,不消耗功率。

这是搜索到的资料,我不懂这些,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两个管子的信息,麻烦告知我一下能否代换,谢谢!

大半夜光线不好,拍的不清晰,凑合看个乐子,焊功什么的不要在意它,能亮就可以了。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折腾着玩。

网友:
这大半夜的精力旺盛,猴哥早就卡点打卡睡了
这微距拍得眼晕

网友:
牛,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其实这东西很一般,没必要修,折腾学习除外。

网友:
猴哥,你被翻牌子了,出来接客……

1033ZS规格书
看规格书,这个是三元锂的三串保护芯片…后面有典型的应用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有保护?

网友:
牛皮真是吹的

网友:
这也能替换吗

网友A:
小功率的逆变器,带不了大负载,别用它干坏事。

网友:
这应该是有安装方向吧,下面有孔。

网友:
那个Q2应该是CJ3404,N沟道的MOS

泡水了一定要完全干燥了再上电,要不没坏贸然上电也变成坏的了

网友:
小摄像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逆变器,带不了大负载,别用它干坏事。

这有逆变功能吗?没有吧?

网友:
12v监控的ups简配版

网友:
可以去折腾它三天。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防潮性能挺好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