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厂区的UPS检修问题处理,幸好发现即时!

楼主(2025-03-29):
厂区有十几套UPS,这几天检修发现了点问题,记录。

大部分都是好的,因为最久的也才投用两年多一点,最新的投用仅一年。出问题的都是最早一批,刚满两年,编号1号和4号。

1号根据现场记录的电池电压,放电曲线如下:

现场电池放电10A左右,电压波动都是快速变化然后可以稳住用一段时间,推算基本是两组电池出问题了。再有负载放电的情况下对16块电池组挨个检查,发现14组电池电压12.25V,1组10.23V,一组9.87V。准备换掉这两组电池。

4号现场记录电压放电波动较大,前五分钟100%下降到了85%在左右稳住了,5分钟后突然开始波动,80%到90%电量之间来回起伏,立刻开电池柜检查,发现一组电池的接线松动!电火花跟小钨灯一样特别显眼,真是大无语,这个两年了,放电测试两三次了,之前的人都没发现问题。赶紧紧固,电量恢复到100%。放电两小时下降不足2%。

网友:
好家伙,这是要命的哈。

网友A:
日常咋维护的?

网友:
这个火花真厉害

网友B:
什么电池10A放电能撑那么久

网友C:
这螺丝根本没有紧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常咋维护的?

因为平时都是放在半密封的电池柜里面,电池不充放电、电池柜不打开的情况下确实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10A放电能撑那么久

100AH的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螺丝根本没有紧好嘛。。。。。。

都是同事,留点面子,从施工方到后面的使用维护会牵扯很多人的。

网友:
日常仔细维护很重要

网友:
根本不是松动,而是安装时就没有紧固,说明一个问题,没有工匠精神,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安装,关有制度也没有用,制度要落实到位才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过分追求速度,过度追求经济效率,而不是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后果。都提倡弯道超车了,出事故是必然的了,不出事故才是意外。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胶体的吗,以前买的松下的铅酸,2年基本就废了,一个月做一次放电

汤浅的胶体100ah好几年了还能用

所以一直对铅酸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胶体的吗,以前买的松下的铅酸,2年基本就废了,一个月做一次放电

汤浅的胶体100ah好几年了 ...

科华的。我们平时基本不放电使用,没有停电机会。日常是半年做一次放电。

网友D:
楼主,你会不会被人陷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会不会被人陷害啊?

幸好我发现了……领导说了,没有事故就如实描述,不加任何判断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我发现了……领导说了,没有事故就如实描述,不加任何判断就好。

好领导,好员工,

网友:
工作记录直接发帖

网友:
UPS检修问题,基本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我发现了……领导说了,没有事故就如实描述,不加任何判断就好。

这领导阅历丰富,人精啊...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这个螺丝竟然没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