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一体机开机提示系统丢失,检查确定SSD损坏

楼主(2025-03-29):
有一台aoc一体机,开机提示系统丢失,检查确定SSD损坏,换了一块,重装系统接着用,顺便拆开看看

这是主板

主板型号

pcie SATA切换开关

内存

wifi

其他

谢谢观看!

网友:
工控机主板用到一体机上

网友:
无线网卡天线上的塑料好评,防卡天线脱落。

网友A:
无线网卡全是指纹

网友B:
供电有点看不懂
19v 输入,dc-atx 小板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点看不懂
19v 输入,dc-atx 小板转换的?

现在一体机外置电源全部是19或20V供电,一般是6A左右电流

网友C:
ITX工控板、套一个一体机外壳,妥妥的山寨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全是指纹

人过留名。

网友D:
没看到SSD在哪?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全是指纹

眼神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SSD在哪?是什么接口的?

SSD拆了,在那个转换开关旁边,M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X工控板、套一个一体机外壳,妥妥的山寨风……

现在一体机好像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点看不懂
19v 输入,dc-atx 小板转换的?

19v输入,主板上肯定有各种DC-DC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拆了,在那个转换开关旁边,M2接口,

硬卡不知何处去,
徒留插座守空房

网友E:
还有pcie SATA切换开关,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pcie SATA切换开关,这个不错!

这个确实可以,可以上不同接口SSD

网友:
板子很精简

网友:
小风扇能压得住吗

网友:
还能战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