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功能手机 纽曼W88 通话声音小改善(话筒位置修改)

楼主(2025-03-29):
手机只能5v 500ma充电,,联系人只能存150个人,而且每个联系人只能存一个手机号,更不能添加其他备注信息。但能显示大部分手机号码归属地和装tf卡下实现手动通话录音功能,开机默认流量更新手机时间,可以关闭自动更新时间(实际上装卡开机就算关闭自动更新时间,时间也会自动更新,不知道采用了通讯商授时,还是实际后天还有流量联网更新时间),无法实现浏览器上网和FM收音。

工具箱里面有闹钟,日历,语音王,归属地,计算器。铃声可以设置tf卡铃声,手机自带7个,短信没有铃声音量设置。

显示器显示细腻度和色彩效果差,菜单是老人机大菜单的图标,无法九宫格和字体设置。

手机开箱异味重,手机壳塑胶味和线路板和零部件,充电线和充电头味道重。电池仓和按键那味道也,除非静音模式下开关机音乐才能关闭,短信铃声无法设置大小,永远是最大声音,除非设置
静音模式,

当然这机子没有振动,输入法只能一次显示四个汉字,看硬件只有一个麦克风,所以无法实现降噪通话。

电池型号NM564462,容量1950mah,搜tb没找到备电池在哪买。在插入type_c口充电线,会跳出是否U盘模式,选了u盘就没法手机作任何操作。除非拔线重插,点返回。

最主要的:话筒设置手机底部,朝向是下,性能可能不强,造成通话对方说声音小,所以修改到键盘面,反应说声音不小。

楼主:
先要卸四个螺丝,然后从顶右侧圈圈位置撬掉边框,然后从键盘往上轻轻顶,就写卸下,扣掉乳胶,键盘钻孔。调整麦克风位置,线路板预留位置正好放下麦克风,再安装

楼主:
没摄像头,那是led灯,实现来电,短信提示,但也是闪几下,不是没阅读,一直闪。

网友:
难道和我们厂一样,不让用智能机吗

网友:
为啥折腾这种鸡

网友:
新位置再并联加个麦克风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