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据说角阀很多坑,拆一个看看

楼主(2025-03-29):
我买卫浴产品都是买品牌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便宜的并不省钱,还有健康风险,会算账的一算就清楚了,不用多说。

以前买角阀都是买的九牧的,十多元一个,也不算贵,目前还没见坏过,这种结构只要不是频繁使用,还是耐用的。

今天柜里翻出以前网上买的不锈钢角阀,那是开始流行不锈钢时买的,买来备用,还没利用上,这没事拆开大家看看,有坑没有,价格是十一元一个。

网友:
角阀我还是喜欢买品牌的铜件,比不锈钢靠谱.。很多304其实是201

网友A:
不是合金的就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合金的就好点

合金的还不如塑料的呢。

网友:
这个也是可以

网友:
是不是正经304,还得上检测液

网友:
这个质量可以了
毕竟用料也算扎实,没用锌合金

网友:
塑料的不能用在热水上;铜质的多一些,确切的讲是铜镀铬的,亮晶晶的;不锈钢的不是316或316L的,这种材质太好了,都是201的,像做不锈钢防盗网的那种方管圆管的材质,买不到这种好材质的,不要听卖家瞎忽悠。

网友:
不是合金基本没问题

网友:
阀芯不像不锈钢的

网友:
里面的阀芯很关键。

网友:
需要用时间来验证

网友:
大概2011年买的正品九牧装修,到目前淋雨花洒,洗菜盆龙头都没任何问题(使用频率高,一天最少开关10-20次),角阀就更没换过了,只是换软管时开关下

网友:
不是假冒,正品九牧的是不错的。

网友:
九牧是好东西,千万不要带王的九牧。

网友B:
应该是不锈钢的阀芯吧

网友:
热水上全铜。冷水用塑料

网友:
我去这个质量是真的不错的。即使初期损坏,只要有心维修,也能再战的类型。。

这种易损是立杆的耐磨环,初期损坏耐磨环磨完了或变形了,只要更换就能再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锈钢的阀芯吧

全不锈钢的,因为不锈钢硬度和加工粘刀,所以其精细的部分采用塑料件代替,省的掏精细部分了。

网友:
卫浴产品还是买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