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飞利浦HS190剃须刀全网第一个更换电机

楼主(2025-03-29):
飞利浦HS190剃须刀凭借其经典设计,确实在便携性和耐用性上赢得了用户认可。紧凑设计:机身重量通常不足200克,长度约10-15厘米,可轻松放入行李或通勤包。旅行友好:部分型号配备保护盖或折叠刀头,避免运输中损伤,适合差旅场景。无绳设计:支持干湿两用,洗澡时也可使用,无需依赖电源插座。
卓越耐用性材质工艺:采用不锈钢自研磨刀片,长期使用保持锋利;机身ABS工程塑料抗摔耐磨。。总结:HS190如同“剃须界的诺基亚”,以可靠性和便携性成为经典。这款产品仍是值得考虑的实用之选。定期保养可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发挥最大价值。 但我这个拆开发现是电机烧了。要更换电机 。先发了一个打磨机,理发器180电机-657/4020/18130/12260。发现大了一点点。下面型号是正确的:万宝至FF-170PA直流马达 电动剃须刀马达 电动玩具模型马达。拆开时要从电池盒的两边用一根铅笔把里面的卡扣向两边分开。多次分开振动就能无损拆开。
安装合体花了四十分钟。合上发现刀头不转动,只有电机响。发现现在是刀头的上盖的卡扣合不上。这个卡扣应当能自动扣上,发现安装位置不对。花了一点时间搞好了。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更换电机。

网友:
确实换这个的不多,不得不说,老哥也是真会过

网友:
电机是碳刷坏了吧,碳刷应该可换的

网友:
楼主,不要换整个电机,确实只更换碳刷,实际上就是两个小铜片,很好换;还有再弄高级点,换成无刷小电机,就是那种无人机上的高速电机,那速度快得很,刮胡子就像:风吹落叶,唰唰唰。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机不容易坏的,既然坏了也就只能换新。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能把电机耗到坏着实不易,手艺不错。

网友:
找合适的电机有点难

网友:
这样的电机在闲鱼上应该很多,都是刀网刀片贵,机身不值钱

网友:
这个现在卖500多?纯属买情怀了。

网友A:
这款飞利浦剃须刀确实500多元,不清楚贵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飞利浦剃须刀确实500多元,不清楚贵在哪里。

飞利浦hs190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原因大多数是在于外形方面。由于设计上的特点,它的外形一直很受人们的喜爱。
利浦hs190简单易用、外观紧凑的先进双刀头剃须刀,采用“提须及切剃”技术和独立浮动的刀头,可带来舒适贴面的剃须感受。
飞利浦HS190剃须刀价格较高的原因可以从品牌、技术、设计、市场定位等多个方面分析,以下是具体因素:

1. 品牌溢价
飞利浦作为国际知名品牌,在个人护理领域(尤其是剃须刀)有长期的口碑积累,品牌附加值较高。

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如耐用性、售后服务)会反映在价格上。

2. 核心技术加持
刀头技术:HS190可能采用飞利浦专利的旋转式刀头(如双刀头或三刀头设计),搭配自研磨刀片,剃须效率更高且寿命长。

动力系统:高效电机提供稳定转速,确保剃须顺滑,减少拉扯感。

智能功能:部分型号支持干湿两用、浮动刀头适配面部轮廓等,提升使用体验。

3. 设计与用料
材质:机身可能采用防滑橡胶、耐磨塑料或金属部件,成本高于低端产品的纯塑料材质。

人体工学:符合手握设计的流线型机身,长时间使用更舒适。

防水性能:支持全身水洗,内部结构需密封处理,增加了工艺复杂度。

4. 市场定位与竞品对比
HS190可能定位中高端市场,与同价位竞品(如博朗、松下)相比,强调差异化功能(如更贴面的刀头或更静音的电机)。

飞利浦的旋转式剃须刀适合敏感肌肤用户,这一细分市场的定价通常较高。

5. 附加价值
售后服务:飞利浦通常提供1-2年质保,部分国家支持全球联保。

配件:可能附带清洁刷、旅行盒、充电器等配件,增加成本。

研发成本分摊:高端型号需分摊前期研发投入,导致单价上升。

网友:
电池还是拆卸的更换挺方便的

网友:
用下来小本子的更好一点。手里还在用90年日立的剃须刀(换过电池)

网友:
一机传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