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求助一芯主控总出现错误4,5,9

楼主(2025-03-29):
之前在PDD买了个U盘,一眼假货,22块钱1T,用20240221版本的即可量产,但是这两天还在那个店买了一个同样的,换了所有的20211024以上版本,用了每个版本的原厂、高格、低格都不行(使用20211024以上版本才能识别出来,)但是我试用了所有的版本,只要高级格式化,立刻就显示错误4,只要是用原厂,就显示错误5,只要用低格,就显示错误9,无论是固定容量还是不固定容量,无论是强制半容还是设定bin级,更改ECC等等,都没有效果,海力士的片,请教下大神,有好办法量产没。。。

FLASH类型: AD7E285302B0  ,  H25BFT8A1B

错误日志如下:

2025-03-28 09:26:54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09:28:34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09:28:53        ChannelNo:1         ScanLevel:3        Fail(4)!
2025-03-28 09:30:11        ChannelNo:1         ScanLevel:3        Fail(4)!
2025-03-28 11:38:18        ChannelNo:1         ScanLevel:2        Fail(9)!
2025-03-28 14:00:20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14:01:56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14:02:23        ChannelNo:1         ScanLevel:3        Fail(4)!
2025-03-28 14:08:05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14:22:17        ChannelNo:1         ScanLevel:3        Fail(4)!
2025-03-28 14:23:38        ChannelNo:1         ScanLevel:1        Fail(5)!
2025-03-28 14:35:48        ChannelNo:1         ScanLevel:3        Fail(4)!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22块钱只能买到32G,1T想多了,杂牌都是用报废颗粒,ECC调到最大,容量设置选择不固定试试

网友B:
ERRcode=9是全坏块,Flash寄了或者参数不正确

有些扩容盘厂家会改闪存ID为另一厂家闪存的ID,导致买家发现盘是扩容的后使用不正确的参数量产失败
见过8T24改HYV7ID的量产配置文件

网友:
这种nand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22块钱只能买到32G,1T想多了,杂牌都是用报废颗粒,ECC调到最大,容量设置选择不固定试试{: ...

感谢,这个固定和不固定的都选择过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Rcode=9是全坏块,Flash寄了或者参数不正确

有些扩容盘厂家会改闪存ID为另一厂家闪存的ID,导致买家发现 ...

谢谢谢谢,这个是我应该重点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