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双飞燕op620d鼠标一只

楼主(2025-03-29):
鼠标正面 很新不知道为什么坏了 拆微动当维修备件
当地
背面标签贴纸 4雕是什么意思?

微动 不知道啥牌子  解码器滚轮

这一颗八角芯片是什么?

采用tw 的pan3511芯片方案

网友:
这个上面的微动应该质量很好

网友:
飞燕也学坏了,电源线连个插接件都舍不得用。

网友:
感觉早就不是好货代表了

网友:
NE555,咋这么熟悉的型号?

网友A:
看板子材质,像假货。
不过谁做这牌子的假货呢?不如做罗技的了。

网友:
双飞燕,以前的老牌子了,那时候是COM口还是PS2口,正宗的牌子的微动开关,肯定质量很好,当然高仿的假货要排除在外。我有一个联想的红色滚轮的鼠标,都几十年了,现在还完好使用。

网友:
好多年没有见到过双飞燕的鼠标,感觉挺亲切

网友:
现在新出的都是贴片电子元件用得比较多。

网友:
双飞燕得很不好,这几个字在那恪手,,很难受,也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被驴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材质,像假货。
不过谁做这牌子的假货呢?不如做罗技的了。

那个年代可没那么多假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感觉好久远的牌子

网友:
鼠标不能用了留着拆微动

网友:
我今天也折腾古董,扔了一只保存了多年的圆口双飞燕鼠标。

网友:
第一台电脑就是配的双飞燕键鼠,便宜也耐用。坏了是线材有问题?出线的护套怎么没看到

网友B:
这个牌子真的好么?左右键都不是一个牌子的微动,左击右击手感都没法保证一致吧。第一次见连右键微动都要省的鼠标

网友:
双击键很有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真的好么?左右键都不是一个牌子的微动,左击右击手感都没法保证一致吧。第一次见连右键微动都要省 ...

量大到一定程度很可观的,假如一个省1毛,十万百万订购量...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以前用过双飞燕的OP220,滚轮比较宽,手感还可以,就是侧面的胶老化了容易掉。

网友:
双飞燕是品牌产品,相对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