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杂牌KingSpec 32GB SSD,见过扩盘 没见过缩盘

楼主(2025-03-29):
这货不能格式化,打开一盘有4块64G闪存,但接电脑只有32G 买的时候也是32G

有大神科普下这种现象吗? 是厂家在开卡时锁了部分闪存

上图

楼主:
主控是 JMF605

网友:
我猜那是颗粒型号

网友:
颗粒的64bit,换算成Byte要除以8,也就是单片8GB,4片共32GB

网友:
你不会以为1000M宽带,下载真是1000MB吧。

实际是125MB

网友:
64Gb=8GB,8GB*4=32GB。

网友A:
怀疑楼主是骗分儿的

网友:
怎么说呢?就像充电宝,上面标着50000MA,你以为就是5W毫安吗?no,那只是型号而已。

楼主:
感谢各位 科普受教

网友:
竟然是25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楼主是骗分儿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你应该多看看老论坛,你就明白颗粒是多少G一颗的了。

网友:
这就是各个厂家编号定义不统一的坏处了,有的实标容量,比如闪迪,有的标bit,就像英特尔。一开始我也以为这是64G颗粒,但是flashmaster一查就原形毕露

网友:
朋友你挣大发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