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改扭力改0档

楼主(2025-03-29):
买的弹簧已经到手了,可是感觉天外飞仙这位大哥的思路更好一些,于是把手上的242也改了0档,好处就是不用换弹簧,0档拆装手机螺丝扭力刚刚好,也不影响原有各档位的扭矩,短处也有,就是调到0档会有很大一条缝隙,值不值得这样改,大伙自行考虑了。改明再把它改成电池可以拆装的。

网友A:
意思不大,手机还是手动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不大,手机还是手动好些

有一定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不大,手机还是手动好些

类似于手机大小的螺丝,原来的扭力还是偏大了些,改一下正好,不怕把塑料打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手机大小的螺丝,原来的扭力还是偏大了些,改一下正好,不怕把塑料打爆了 ...

类似减小摩擦力……

楼主:
改完调到0档,档位环与机身的缝隙太大了,看着很突兀,没改的建议还是别这样整了,直接买3条0.3*3*10的弹簧回来把原来3条长的换掉扭力就降低了。还想再低那就用钳子夹住压缩到底几下就可以。

网友B:
改完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回不去了

改完再回去,影响不大。因为调到1再到0档,这中间的阻尼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调1档调过头调到0档的情况。我现在也挺纠结,换弹簧和改0档我都试了,从扭力来讲,0档才是最实用的,因为不影响原有的扭力,只是不太美观,有缝,我有空再琢磨琢磨看能否解决一下有缝的问题,我还是比较钟情于0档。

网友:
增加0其实不用切外圈黑色的就把里面半透明的那里切一点就行了。把弹簧换掉最好。

网友:
现在针对类似手机的迷你电动螺丝刀很多了,小巧,都带扭力调价,价格也不贵(前段时间RUNECO TE特价30元就买到了),这么改意义不大.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A:
意思不大,手机还是手动好些

手机螺丝多电动的话可以更快的拆装吧

网友:
没看懂什么叫0档,低于0.15Nm吗,这是我测出来的扭矩:
1档 - 0.15Nm
2档 - 0.35Nm
3档 - 0.5Nm
4档 - 0.7Nm
5档 - 1.0Nm
6档 - 1.3Nm
7档 - 1.5Nm
实测MAX档 - 2.5Nm
宣传MAX档是5.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