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龙头漏水 更换阀芯

楼主(2025-03-29):
以前水龙头漏水换的总成,后来知道漏水一般是阀芯问题,于是换阀芯成本更低更方便

写的全铜,基本都是生锈坏的

后来又买304不锈钢

不知道淘宝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纯铜的阀芯,我买过不下5个纯铜阀芯都会生锈,无语了

网友A:
这和水质有关吧?

网友:
现在某宝上某夕夕上有很多,很便宜的这种阀芯,才几毛钱一个,用红包的话,零元购,但是用的材质和做工确实差。请谨慎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水质有关吧?

没关系,它那个阀芯立轴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水质有关吧?

能将铜变铁?

网友:
只要你打开或者收到,看到这个立轴的花键槽有圆弧感,槽位不清晰类似铸造。。。

百分之百是铁的。

这是商家的展示图。

这种是明显的铜壳铁杆阀芯。

网友:
推送的便宜的走流量的应该都是铁的吧,必竞铜的价格也不低。

网友:
可以换陶瓷的吗就不生锈了。淘宝有时候并不便宜。我年初也换了一个三档分水器阀芯,我去红星美凯龙实体店售后买的 15元,但感觉没有原装的质量好。但确实不贵

网友:
我都懒得换芯,买的滤芯价格能赶上一个龙头价格。一般等到红包厚时直接买几个龙头备着。

网友:
阀芯没有锈坏就可以只换两片陶瓷片

网友:
这个,消费降级啊

网友:
这种阀芯啊,头疼,几十种型号规格,有的水龙头里面配的是非标的就更头疼了,有一次我拿着卡尺左卡右卡,再对比淘宝上的尺寸,就是找不到一个一样的。

网友B:
阀芯没有生锈坏的,都是里面的陶瓷片或者硅胶垫磨损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阀芯没有生锈坏的,都是里面的陶瓷片或者硅胶垫磨损漏水。

总结的很好,有实践经验

网友:
太便宜的绝对不会有真货,但有时买贵的也不一定是真货!

网友:
买贵的也不一定是真货

网友:
你这是水管的锈,和阀芯没关系

网友:
台盆龙头,卫浴龙头可以换阀芯,因为贵。
一般普通的龙头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水质有关吧?

不光是水质的问题吧,这种阀芯质量太差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一分钱的分货。说说淘的阀芯一个价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