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达450w电源。电脑配件不用反而更容易坏

楼主(2025-03-29):
电脑配件不用反而更容易坏

几年前京东买的450W台达台式机电源,由于一直做备用的,放了三四年没有利用。这次拿出来用,才用了不到一个月,使用中电脑啪一声,空开都跳闸了。

经检查是电源爆了,抖了一下掉出来碎片,上面标注1144/TNY279PN/0B798B.

上网查了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可惜手残,99.99成新的台达450w电源就这么坏了放车库了。

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爆了,会不会引起其他原件损坏

网友:
这是辅助电源的芯片吧,还可能炸保险丝,保险电阻。

炸掉可能是时间长不用,有电容失容了,比如输出滤波。

网友:
有可能引起其他原件损坏,自己好好查查。这难道就是放坏的??

网友:
我有个台达NX550,带原包装,放了好几年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上有尘土,或者发霉了??

网友:
电容长时间不通电容易坏,电子产品最好还是定期通通电才行

网友:
我十年前买的4代I5也是不经常用,后面想起来打开看了一会视频就炸了,主板连U一起没了

楼主:
修电源的都是高手,自己只能摊摊手了。。。。。。。。。。

网友:
可以试试自己换损坏的元件

网友:
电源居然放时间长了也会坏,看样子还是要一直用。

网友:
电源长时间放好包严实做好防潮防尘,最好有防静电袋装着。
电器确实放久会放坏,定期通一下电才行。
我老家的电视机几年没人看,后来一开直接冒一阵烟就挂了

网友:
我有个台达代工的安钛克 BP300P也是放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一些用电常识,说是家用电器要时不时开机一会儿,不然遇到梅雨天气容易让电路受潮损坏。

网友:
我的老电脑也是长期不开机,懒得维护啊

网友:
电子产品久放必坏

网友:
肯定有其他因素,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电源长期不使用,电解电容是不是会容易干枯。

网友:
说不定什么整流管,高压管都爆了

网友:
爆管理芯片,需要仔细检查电源初级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上有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