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时控开关 嗡嗡响,如何处理它。没有开关变压器

楼主(2025-03-29):
一开始还以为是 时控开关 里的开关变压器 铁芯松动 发声,就像拆开点点胶水,结果拆开发现 没有开关变压器。那发声的东西 是继电器?继电器的线圈上我并联个电容 会不会好?

又或者是 电源那里的那俩电感 在叫

网友:
”时空开关“?

能去哪个时空?

网友:
时空开关? 应该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电流不够,吸合不牢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电流不够,吸合不牢造成的

是那种 高频的滋滋声,还真不知道 电压电流不够的继电器啥声

网友:
这不简单,把外接线全拆掉(线上做上记号)用个12v电源接继电器试试

网友:
  是继电器吸合时发出的声音

网友:
检查下电容,看是不是体质下降,容量不够了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是不是继电器的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