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硬解、软件请教

楼主(2025-03-29):
电视盒子app播放选用硬解会出现卡顿 若选用软解就流畅,但清晰度较硬解差点 请教一下大伙 是机子硬件(运行速度)问题吗?

网友A:
CPU太旧了不支持硬解,换源选旧的编码或者换新的盒子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太旧了不支持硬解,换源选旧的编码或者换新的盒子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