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共享修复工具

楼主(2025-03-29):
打印机共享修复工具目前支持的修复系统包括WIN10 LTSC、2019、2016、WIN10 2004及以上版本、Win11 21h1及以上版本。不支持最新Win11 24H2无法方法共享打印机问题。

网友A:
提到打印机了,我有个情况,电脑插USB打印机,并且共享给其他电脑,但换了USB口之后 ,就无法打印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
win10的共享功能一塌糊涂的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到打印机了,我有个情况,电脑插USB打印机,并且共享给其他电脑,但换了USB口之后 ,就无法打印了,不知 ...

换了usb口后,打印机的名称变了吧?是不是多了个 副本 2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usb口后,打印机的名称变了吧?是不是多了个 副本 2个字?

说的可是呢,根原来的名字一样一样的,拨下来就显示脱机,插上就显示原来的名字。后来把口换回到原来的那个就能打印了,没想明白呢

网友:
确实常遇到打印机共享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新装的系统确实共享打印机会出现很多问题,有软件修复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