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坏了灯不亮求教 电源板空载测量有电压

楼主(2025-03-29):
机顶盒显示灯不亮了,不能看电视了。拆开电源板空载测量电压有5v,-1.8v,13.5v这电压正常吗。插好测5v只有两v多了,13.5v有12v的样子,负1.8v不知道怎么变正2v多。另一块板测量电容两脚,只有1欧的电阻。拆下来测基本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您这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那个是有个电容坏掉了,后来用了其他的电源供电,用嘴唇一点点试,试出来那个电容太热,拆了就行了的

网友:
机顶盒应该是12V供电的把,先把光锚的电源给它试试,能行就再说,不行说不定是例子坏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估计电源没问题,主板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