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想装精简win11系统

楼主(2025-03-29):
有个古董机电脑,想装个win11精简版系统给孩子上网课,CPU是奔腾t4500,换了SSD速度还可以,奈何win7下各种软件提示系统支持到期要升级,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精简系统可以装?我想一步到位直接win11。

网友A:
听我一句劝,换个电脑吧,别影响孩子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一句劝,换个电脑吧,别影响孩子上课。

垃圾佬众多垃圾电脑中最垃圾的一个,只是想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老电脑就装win7系统,,,家庭普通版64位

网友:
为了孩子上网课花钱买个两手ipad,结果孩子用来打游戏

网友:
不升级就好了,这鸡鸡是我的话装个XP得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B:
不忘初心win10   1909 体积960M,安装好首次启动内存700M,部署玩常用大约1.2G左右。

网友:
一直用的win7,哪有什么各种软件支持到期要升级的。

网友:
要不换电脑,要不老老实实用老系统,不然总会出现奇奇怪怪的故障。我的一代I3装win10,只要装了搜狗拼音输入法,关机肯定就开不了机

网友:
大部分软件都是支持win7系统,不想有软件提示。关闭自动升级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win11对老硬件不友好,7或10系统就行

网友:
win11就不要想了,最多win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忘初心win10   1909 体积960M,安装好首次启动内存700M,部署玩常用大约1.2G左右。 ...

我的i3 4370  8G机械硬盘,WIN10,开机慢的急疯人,我现在一般不关机,都是睡眠状态,用时开机快

网友:
找个精简版的win10吧

网友:
既然是老电脑,为什么总想着一步到位。Win10目前还是主流,够你用的。

网友:
WIN7X64一般的软件目前还都能运行,实在不行,装个WN10LTSC也够用了。WIN11实在是用不习惯

网友:
装win8.1精简版,使用体验和win7一样流畅

网友:
win10 LTSB12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i3 4370  8G机械硬盘,WIN10,开机慢的急疯人,我现在一般不关机,都是睡眠状态,用时开机快 ...

35元买个120G的固态硬盘。我认为是老电脑最值得升级,体验提升最大的

网友:
不忘初心 Windows11 搜下看看,精简版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