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Q24171芯片如何改变充电电压?

楼主(2025-03-29):
这个板子是便携式打印机上的,采用BQ24171芯片为电池充电,电池是2接18650串联,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充满电电压为4.07v,离4.2v差距有点大,怀疑是哪个地方对充电电压做了限制,所以想请大神们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怀疑你是在线检测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是在线检测的...

在不在线都是这个电压,把电池取下来测,是8.07v,充一晚上,再取下来测,还是8.07,插上充电器,还是8.07

网友:
充到这个电压就很不错了,电池耐用。电池一般都是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充电,到百分之八十停。这样电池寿命是最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不在线都是这个电压,把电池取下来测,是8.07v,充一晚上,再取下来测,还是8.07,插上充电器,还是8.0 ...

搜了下DATASHEET,这玩意好先进,输出可调且最高13.5V,你研究一下呗,好像9.3.1就是电压调节的:

DATASHEET:
https://cdn.ozdisan.com/ETicaret_Dosya/700647_189231.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我看了,全英文完全看不懂

翻译一下试试,或者直接洗洗睡?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DATASHEET,这玩意好先进,输出可调且最高13.5V,你研究一下呗,好像9.3.1就是电压调节的:

这个东西的数据表是全英文的,完全看不懂,中文部分说可以支持3节电芯,单节4.5v,2节电芯8.4v,但我找不到这个8.4v从哪儿产生的,又是怎么变成8.0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一下试试,或者直接洗洗睡?

我尝试翻译了一下,然后翻译出来的东西,牛头不对马嘴,更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的数据表是全英文的,完全看不懂,中文部分说可以支持3节电芯,单节4.5v,2节电芯8.4v,但我找不 ...

”可调“是什么意思?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A:
根据9.3.1的意思,好像是这个脚就FB,接R2到电池,接R1到GND,根据公式计算调节输出电压,具体是否属实我不保证:

网友B:
你就不要再折腾BQ系列的电池管理了,需要一个EV2400或者2300要通讯的,还有18650电芯换全新了吗?不要想着旧电芯还有电压,将就着用,这种都是智能电池管理系统,需要安装软件然后在软件里面调整调节的,内容太多说不清楚,手头没那工具玩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9.3.1的意思,好像是这个脚就FB,接R2到电池,接R1到GND,根据公式计算调节输出电压,具体是否属实我不 ...

我感觉也是这个脚,我根据现在板子上的电阻算下来,结果不对,对电池电阻为18.61,对地电阻为4.661,算下来结果都10v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要再折腾BQ系列的电池管理了,需要一个EV2400或者2300要通讯的,还有18650电芯换全新了吗?不要想着 ...

他的数据表显示可以通过调节2个反馈电阻实现电压微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这个脚,我根据现在板子上的电阻算下来,结果不对,对电池电阻为18.61,对地电阻为4.661,算下 ...

在线测的吧,要拆下来测才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的吧,要拆下来测才准...

不是说拿电桥可以在线测?我看别人评测,在线测的还挺准

网友C:
干嘛要求非要充满4.2v 这类内置电池普遍比较垃圾,大多均衡都比较差,留这么多余量就为了以后能多用短时间
调整电压也简单 更改20脚反馈电压,官方pdf写错了  有两个r2  原理图接gnd那个是r1
直接更改上面那个r2就能修改充电截止电压
你这个多层板 不好看出r1 r2分别是哪两颗电阻,接电池就是r2  接地就是r1

目测r127 就是原理图的r1 接地
r108 r109 串联成原理图的r2  更改这两个其中一个电阻就能修改充电截止电压  或者测量r127电阻 带入公式自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求非要充满4.2v 这类内置电池普遍比较垃圾,大多均衡都比较差,留这么多余量就为了以后能多用短时间
...

r127测量74.58,108和109加起来210.88,算下来是8.037v,,,我把108.109换成了220.3k,算下来是8.3v,这个数值就差不多了,,,,,,然而装好后发现,充电半天,电池电压没变化,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和那些纠结充到了4.25v的一样

只能说明楼主很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