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买个内窥镜看看我这台十三公里13年车龄气门室内部情况

楼主(2025-03-29):
看看我这台十三万公里13年车龄的老车,一直用纯牌0-20机油,双摄像头内窥镜拍的,感觉里面很干净,发动机性能如初,说明选择正品机油很重要。

网友:
哇!干净又 好清晰。保养不错啊

网友A:
啥车型,哪个位置呢?

网友:
首先是发动机好,保养好,才会这样好

网友:
保养的真好,积碳都看不见。

网友:
看着像新的

网友:
用 0W20 纯牌的肯定是丰田的车。楼主还是保养得挺好的
0w20可以一年换一次,一般CVT的都用0w20 。 我的是4AT用的是5w20,半年换一次。

网友:
这个和发动机好分不开,同样的机油,你看看国产发动机里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是我没看过,没有发言权,只是提出疑问。

网友:
看看气缸活塞才最重要

网友:
机油型号选对,不是假机油都不差

网友:
气门室说明不了什么吧,拆火花塞,看燃烧室有没有积碳
我一年开大约1.5W公里换一次0W20机油

网友:
拍的真清晰 应该拍下 内窥镜

网友:
有连接没,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保养的真好

网友:
气门室?这边不会有积碳的,差机油的话,只会有油泥,
燃烧室积碳肯定有,燃油车必须有。

网友:
老车最怕积碳,不在这里,活塞顶部和进气门那里看下最好。
正常只有不用假机油,定期保养,这个位置都是如此干净的,我前几天换VTC拆了缸盖比你这个还要干净。

楼主(2025-06-07):
引用 网友A:
啥车型,哪个位置呢?

卡罗拉,从发动机机油加注口伸进去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