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工业相机如何使用,想做个显微镜

楼主(2025-03-29):
想使用这个工业相机和镜头做一个显微镜使用,有没有知道需要添置什么配件让它和电脑连接使用,要求费用越少越好。

网友:
這種攝像頭我也有兩個,但是沒DC輸入的,你的DC應該是外負內正12V的電源輸入,左手邊的選擇開關撥到DC不是VIDEO處,V-OUT的就是視頻輸出端,一般接到電視機的輸入(黃色複合端口)應該就可以成像了,至於IRIS的是接一個類似變焦的鏡頭用,但是怎樣控制我不是很清楚!當然假如有鏡頭了就不需要接上去了,因為那裝的是定焦鏡頭。

网友:
不用连电脑的,几十块买个钓鱼显示屏接上就行了

网友(2025-05-21):
这种输出的工业相机分辨率好像不高,不适合做显微镜吧

网友:
用废弃的手机摄像头,用小镊子粘一下,放在手机摄像头前面,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显微镜,放大约100倍。

网友(2025-07-05):
变焦,光圈都有,这样的模拟信号才是录像的实时王者。数字的有压缩和缺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