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MR622-KK融合机_海思MV300/MV310芯片_1+8G_强刷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5-03-29):
烽火MR622-KK融合机_海思MV300/MV310芯片_1+8G_强刷卡刷固件包

盒子外观:

配置参数说明:
烽火MR622-KK融合网关,有Hi3798mv300和mv310两款配置的cpu,系统都是1G运存和8G内存的配置,光口接入pon,2.4G无线路由。

主控CPU型号MV300和MV310外观和拆机查看的区分方法:

海思MV300:

海思MV310:

强刷方法:

强刷刷机,用一个usb2.0的8G以下U盘,fat32,2048块单分区格式化,把强刷包4个文件fastboot.bin,bootargs.bin, recovery.img,update.zip共4个文件复制到根目录,插电源插口下部盒子右边的U口(强刷对U盘非常非常挑剔,usb2.0的4G U盘兼容的多,8G的少,大于8G和用读卡器的鲜有见能刷成的)

按下面图示短路:

用一金属线,推荐用电脑网线的单支铜线做短路材料,一头短接usb壳,一头短接R37的一端,给盒子上电,4秒松开短接。撤短接后有原机开机logo,之后黑屏或屏幕有一个横白色带(刷了三个都是黑屏,刷MR680-LK是横白色带)。请耐心等待,大约3-5分钟,盒子会出现新开机logo。

之后是动态的开机画面:

出现动态画面后3-4分钟才进入桌面,这是第一开机配置时间长些,以后开机动画过了就进系统(强刷对U盘非常非常挑剔,usb2.0的4G U盘兼容的多,8G的少,大于8G和用读卡器的鲜有见能刷成的)。 系统配置的遥控是新款的运营商带蓝牙的遥控,三大运营商的遥控都可以使用。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5《烽火(HG)盒子固件合集》>《烽火MR622-KK融合机》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这个设备,必须收藏下,有空整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