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炬为USB安全监测仪显示暗故障修好了

楼主(2025-03-29):
前几天发帖以为是主板元器件问题,按照坛友们的指示换了oled屏后正常了,第一次焊这个排线,用旧屏练了两次,还好没焊报废,手上还一个数码管的,之前也坏过换过6203a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A:
楼主新买的屏多少钱

网友:
修好了就行,比啥也强,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买的屏多少钱

7元含运,这个屏幕好多11-13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7元含运,这个屏幕好多11-13元

包邮不错,完美修复

如果十几就不值了,这表才二十

网友:
OLED屏就是老化的快。

网友:
恭喜又修复

网友:
和泰的单片机?

网友:
俺之前有个四个头的那种 也是屏坏了
结果后来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元含运,这个屏幕好多11-13元

7元包邮的,是那家,给个链接

网友:
插座这么多灰尘

网友:
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屏,同样的修复,其实早买更好的,只是这个就是想修一下.

网友:
换屏修复,焕发了青春。

网友:
焊接技术只能长练习没有捷径

网友:
看到续集了,能找到配件真不错

网友B:
这种屏线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线不好焊

好焊,先定好位,点焊好两端的脚位,剩下的刀头拖就行,多放助焊膏

网友:
恭喜,恭喜,修好了,又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