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救铸铁下水管道渗漏,咋办?

楼主(2025-03-29):
二十几年前的福利房,厕所管道有滴漏,检查是主下水管与上楼层的分支管连接处渗漏,因铸铁三通横向接口有细微裂纹,导致分支接管密封失效。曾用过“补漏王”涂覆,效果好不到半年又如初,有整治过类似渗漏的大神,出来介绍一下经验,应采用何种治漏材料,何种工艺效果好啊?

网友A:
一般用水泥加点细砂,有压力的接口用铅能封住,

网友B:
干嘛不用铸工胶。

铸工胶是一种双组份常温固化型胶粘剂,分别用金属软管包装,由环氧树脂、固化剂、增韧剂、活性稀释剂及各种优质填料配制而成,具有较好的耐热、耐蚀性和较小的收缩性。 可用于铸铁、铸钢、铸铝等铸件的气孔、砂眼、麻坑、包括精加工时发现的缺陷,也可作一般结构胶使用。 修补固化后的铸工胶胶层经常温25℃测试,其硬度为HB80左右,并具有较强的耐磨性,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铸工胶。

铸工胶是一种双组份常温固化型胶粘剂,分别用金属软管包装,由环氧树脂、固化剂、增韧剂 ...

嗯,谢谢!有考虑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水泥加点细砂,有压力的接口用铅能封住,

谢谢回复!缝隙太小了,您的方法也是可以在某些场合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缝隙太小了,您的方法也是可以在某些场合用到的!

不知道您住几楼?楼层不同的话处理的范围也不同。
小修补的话把裂口处打磨大一点,露出新鲜界面,用铸工胶修补;大修的话建议从板底下5cm和地面上5cm切断,直接换全套PVC或柔性铸铁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住几楼?楼层不同的话处理的范围也不同。
小修补的话把裂口处打磨大一点,露出新鲜界面,用铸工 ...

您的建议非常的专业!是上面的户管泄漏,比较直观也易操作,只要方案可靠就可施工,谢谢大神的建议!

网友:
我们家也是类似的问题,用胶粘了一下,凑合用。

网友D:
根治办法就是联系物业,申请旧楼改造资金,整体更换了吧

网友:
联系物业整体更换。

网友E:
先用防水胶带缠住,外面用铸工胶包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非常的专业!是上面的户管泄漏,比较直观也易操作,只要方案可靠就可施工,谢谢大神的建议! ...

不客气,要是一层的话处理起来会更麻烦一点,但是处理完以后再不用操心下水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治办法就是联系物业,申请旧楼改造资金,整体更换了吧

旧楼物业问题多,在自己家里施工,倒腾起来不方便都是自己!现在琢磨就是怎么有效怎么来

网友:
别费劲了,直接换新修理吧。

网友:
最好换新哦,胶和防水胶带都是临时应急的,管不了多久

网友F:
这种下水管道没什么压力的,容易封堵。我们的楼有30多年历史了,楼顶雨水下水的铸铁管道接头处裂了一个大口子,我是二楼,下水管道封在一个贴瓷砖的方筒内,也不知道漏水,一楼的报修漏水,物业维修查到是我家处的管子裂了,看他们的修理办法是用一种类似速干水泥的东西,塑料袋装的,估计卖建材处有卖的,加水和好后,糊在整个管子外边,比原来的管子粗了一倍多,外边用塑料膜临时包一下就完工。现在三年了,没有再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下水管道没什么压力的,容易封堵。我们的楼有30多年历史了,楼顶雨水下水的铸铁管道接头处裂了一个大口 ...

您说的那种水泥状的袋装材料,俗称“补漏王”,特种水泥,速干。某种场景很见效,若泄漏处是暴露在外,受温湿度影响,施工后保持差,易失效。

网友:
铸工胶   有看过网友有这个补过,好像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防水胶带缠住,外面用铸工胶包好就行了。

好办法

网友:
我是表面清理完成用结构胶涂敷纱布缠绕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