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高中生显示器坏了,直接自己修好吧

楼主(2025-03-29):
我的一个显示器坏掉了,开机黑屏无反应,于是我直接拆开看看,拆出主板,拿出我的万用表开始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测量,测到一个二极管时,发现了问题,无论红黑表笔正接或反接,二极管均为导通状态。根据初三物理电子电路学,二极管具有“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而其中一个二极管无论是正接或反接,均为导通状态,完全失去了“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最终判断为二极管击穿损坏。于是从网上1.3元买了五个全新的5100C二极管,焊上去后完美修复[得意]

楼主:
谢谢大家,有人问我的设备这么全,其实这些加起来还没有300元
t12焊台  (87元)
文宇858p热风枪   (88元)
优利德ut89xd    (112元)
我平时有去兼职,这些差不多兼职几天就有了

网友A:
这高中生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高中生不得了

+1,家伙事竟然这么齐全...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这装备够齐全的,前途无量啊少年

网友:
可以呀!!胆大心细

网友:
高中就工具全,烙铁 万用表,动手能力又强,给你点赞

网友:
孩子你是被学习耽误的维修是天才呀

网友:
还有风枪,这个高中生不简单呀。

网友:
烧个管不烧后面的零件。后生可畏~

网友:
想当时这里还是我写作业的地方课程表还贴在墙上(刚撕了)

网友:
折腾吧,少年。现在的条件比我们这些大叔好多了

网友:
这种快恢复二极管工作时发热,容易坏,断电后用指针表1欧档很容易找出。

网友:
高中生就有这么多装备,还能学以致用,后生可畏啊

网友:
高中生,后生可畏。

网友:
用风枪还要配锡浆和焊油,工具会越来越多的,加油

网友:
厉害了,我是三个高中生,也没你这么多设备

网友:
高……高中生……我同学的孩子都参加工作了,我还只会修电饭煲煤气灶

网友:
厉害了,这个高中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