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临阵磨枪:拆修美的C22-HT2218HM电磁炉铝线盘引脚

楼主(2025-03-29):
南宁一夜入冬,气温直降20度,朋友都说好的,今晚火锅,肉都准备好了,发现电磁炉不行了,临阵磨枪,必须安排,电磁炉还有,一点也不怕。

本想着,就是一个电阻的事,秒杀它,但是   看图
烧成这样了,还是两边都烧的

底部的锡都烧成合金了

一度认为是铝,最后发现是黄铜

主板都烧穿了

刮好接头,焊回去,测试ok

我终于知道它为何烧了,功率是足的

今晚的火锅,电磁用一备一。你们见过,去吃火锅,还需要自带电磁炉的吗?

网友A:
之前帮同事修过,也是这样,买了新的线圈,换上去过一段时间还是烧,后面劝他换了个二手的才15元一套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帮同事修过,也是这样,买了新的线圈,换上去过一段时间还是烧,后面劝他换了个二手的才15元一套电磁炉 ...

二手的什么才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帮同事修过,也是这样,买了新的线圈,换上去过一段时间还是烧,后面劝他换了个二手的才15元一套电磁炉 ...

15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B:
没有用啊,铜铝压接的地方接触不良导致接头发热才是烧的根本原因,你重新焊上去用不了多久还会继续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帮同事修过,也是这样,买了新的线圈,换上去过一段时间还是烧,后面劝他换了个二手的才15元一套电磁炉 ...

换个铜线盘就可以根治

网友C:
你这铝线盘这样处理用不了几次,不信用完拆机摸下线头看看烫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铜线盘就可以根治

想过,但是位置不同,固定柱子位置不一样。重新绕要程太大,不想搞了,再坏就直接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啊,铜铝压接的地方接触不良导致接头发热才是烧的根本原因,你重新焊上去用不了多久还会继续烧 ...

一定会,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今年再也不会电磁炉了,到年底再用,到时候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铝线盘这样处理用不了几次,不信用完拆机摸下线头看看烫不烫

不用摸,一定会热,我把功率调下来一些了,现在最高1700w,重新压了一下,感觉没什么用,不理它先了,这个估计今年也就用这几天了,再用也是年底的事了。到时候再从废品站捡一个给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的什么才15元???

电磁炉,不过人家也是不要了当废品卖。

网友D:
烧这么厉害,估计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不过人家也是不要了当废品卖。

哈哈,一样的15元,这玩意要是不得,我也要去淘一个15元的给他。拿都拿来了,修一下玩玩吧,反正都是要换的,我还有一个不用的美的,丢他那边算了。下次火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这么厉害,估计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是材料问题,接触不良,然后发热,然后.....

网友:
谢谢分享,广州才是一夜入冬了

网友E:
用一截10cm左右的铜线焊到主板上,然后用铜铝过渡端子将铜线和线盘压接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截10cm左右的铜线焊到主板上,然后用铜铝过渡端子将铜线和线盘压接起来就好了 ...

没有材料。把接头处理好,焊到主板上,用的高温锡,主板上重新用铜线绕到接头上再焊的,还调低了功率,这次更费酒了,其实也没想它能用多久,还要出事的、

网友:
铝线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