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进口三洋太阳能电池板电源极引线,怎么焊上的啊,还是胶粘上的啊!

楼主(2025-03-29):
刮开电极上的封胶明显看到上面有焊锡啊!为什么我就是焊不上呢!松香,焊锡膏都用过了,就是吃不上锡啊!难道是用胶粘上的吗?

网友:
导电胶水试试

网友:
我用烙铁烫掉点了,也没有焊接上去。

网友:
上点酸腐蚀一下?

网友:
我的也一样,焊锡把引出电极都熔没了

网友:
导电胶水粘!

网友:
计算器里拆出来的?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用导电布胶带贴上,给引线粘一起就行了,这种就不是焊接的,如果是能焊接的,上面会覆盖一层铜,你看另一根线都是上胶水粘的

网友:
先用助焊剂,不行再用导电胶。。。。谢谢分享

网友:
激光焊接的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有多大功率,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焊盘已被锡熔化、、、、鸟。

网友:
焊不上可以试试导电银漆

网友:
说对了,就不是焊锡焊上去的,激光焊的,以前见过

网友:
是焊锡把镀银层带掉了,没有镀银层,是焊不住,往也上移动一点试试。

网友:
导电胶可以

网友:
焊盘被扯掉了,往周围再刮一点出来看看还有没有能焊的地方

网友:
焊盘被扯掉,用导电胶连上。计算器太阳能板功率很小,只有几微安电流。

网友:
有焊盘的直接锡焊,没有的就用导电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