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P5139自动升降压模块加电压表电流表做便携恒流恒压可调电源

楼主(2025-03-29):
在某宝找升压芯片,发现FP5139自动升降压模块,带可调恒流恒压,电流达4A 也不贵 ,买了回来,把原来板上的电位器换成多圈精密电位器,还把电路原理描绘了一下,这设计升降压不是要2个电感,双电感共用磁环设计好,20毫欧的锰铜丝电阻做输出电流采样,经运放放大11倍后与设置电流电压比较去控制FB反馈,4A电流采样电压计算 20MR*11*4=880MV,调流电位器是2K,REF基准电压是TL432基准芯片稳压1.24V 电流设置最大就是1.24V经过R12  820欧与2K电位器的分压,看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A:
这个升降压恒流恒压模块好像纹波挺高的,5v能有100mv的样子,以前买过一个,有一次正常给铁锂电池充电,电压调的3.6v,电流1A,都充了十几个电池了都没事,换下一个时,忽然电流爆表,冒烟,采样电阻烧断了,就挺莫名其妙的,我没反接也没超电流,检查该电芯也没问题,后来换了个采样电阻,继续冲这个电池,又没问题,之后继续用了一年半后,被我无公害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降压恒流恒压模块好像纹波挺高的,5v能有100mv的样子,以前买过一个,有一次正常给铁锂电池充电,电 ...

采样电阻都烧断是得多大电流 ,我的输入电源也就5A的,关于文波可以加多一级或2级LC滤波

网友B:
根据楼主抄的图:
恒流时CC灯亮,FL灯灭,CH灯亮
恒压时CC灯灭,FL灯亮,CH灯灭
CH和CC灯的状态始终相同,CH灯似乎是多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都烧断是得多大电流 ,我的输入电源也就5A的,关于文波可以加多一级或2级LC滤波 ...

就很怪,感觉得电池短路才能达到烧断采样电阻的效果,也就是说那一刻,电源模块输出部分短路了,但我正负肯定没有接错,正对电池正,负对电池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抄的图:
恒流时CC灯亮,FL灯灭,CH灯亮
恒压时CC灯灭,FL灯亮,CH灯灭

你是从横流恒压分析,是这样,此模块的初衷可能是电池充电用,
横流充电时CC亮  FL灭 CH灭
恒压充电时CC灭 FL 灭 CH亮
充满电时 CC灭  FL亮  CH灭

另外我从恒流恒压电源的角度,圈出来,可以省去一个运放,在接CC灯的上端加个CV灯串个电阻到VCC即可,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从横流恒压分析,是这样,此模块的初衷可能是电池充电用,
横流充电时CC亮  FL灭 CH灭
恒压充电时CC ...

我也觉得这个电路设计得有点冗余。
FP5139 4脚ctrl是设置图腾柱驱动电流的,图中左下角那个运放有点多余。驱动充满指示灯那个运放也设计得怪怪的不明所以。。。

网友C:
感觉这个芯片和 3842的功能很像呀。
研究了一下 觉得是 SEPIC升降压电路。而且按照双电感耦合模式设计的。设计挺不错的。不过那个220uF的电容 改用无极性电容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芯片和 3842的功能很像呀。
研究了一下 觉得是 SEPIC升降压电路。而且按照双电感耦合模式设计的。 ...

对的,就是 SEPIC升降压电路拓补电路

网友:
功率有点小,如能上到10A可以用在太阳能充电上

网友:
怎么个无公害法
愿闻其详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 SEPIC升降压电路拓补电路

并不是SEPIC拓扑,SEPIC利用C进行能量传递,此拓扑利用变压器能量传递,这里C不传递能量。

网友:
数控电源表头里用的也是5139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