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了一半的荣事达破壁机 下一步的维修思路是买按键面板更换

楼主(2025-03-29):
上次求救的荣事达破壁机不工作了,拆开自己修了。买了79L05、sdh8323,动手开修。

1、检测所有的电解电容,可惜,都正常,没有找到问题。

2、加电检测电压,12v电压只有不到2v。
3、检查电源管理芯片,输入正常。
4、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18.3v。好像不对,看电路应该是12v才对。
5、检查电源管理芯片1、3两脚,根据芯片手册,短路输出18v,但是两脚之间没有连线,只有瓷片电容。

更换瓷片电容后,电压输出12v。电压正常。

6、原以为修好了,插上按键控制板;一分钟不到,79L05发烫。检查面板上的电容都正常。

7、拆除和更换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8、用直流5v电源直接给面板供电,发现,电流250ma左右。而79L05的工作电流才100ma。判断故障肯定在面板上。

9、用手触摸面板背面的cpu芯片。非常热,烫手。判断cpu基本损坏

10、cpu型号是soc sc92F8446BP,是赛元微MCU单片机,没有用过,实在搞不定。
11、故障产生的原因是使用了预约功能。难道是长时间加电造成cpu过热损坏?不应该呀?
12、下一步的维修思路是买按键面板更换。或者更换一套万能维修套件。淘宝上搜一下,维修套件30以内。面板超过30。成本都不低。破壁机使用三年了,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损坏电压升高导致三端稳压击穿然后单片机的供电升高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A:
一般不开机优先看电源    电源没有 就给7805后级加5V试机 还能开机 就继续 不然就弃修

你确定是7905而不是7805?  7805是输出5V  7905是输出-5V   而且脚位接法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开机优先看电源    电源没有 就给7805后级加5V试机 还能开机 就继续 不然就弃修

你确定是790 ...

是的,显示的是79L05,都是5v,极性反过来而已

网友:
不用单片机,手动控制也能用啊

网友B:
查单片机说明书VCC电压值

网友:
烧的挺厉害的。电源输出电压过高,引起7805过热击穿,cpu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单片机说明书VCC电压值

5v,毋容置疑的。前级是79L05供电

网友:
单片机坏了就没办法了,只能换板子……

网友:
这烧的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v,毋容置疑的。前级是79L05供电

那就是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