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关于SM2258H固态速度问题

楼主(2025-03-29):
DIY的2258H+双贴NW920颗粒+美光1G缓存,桥接固件也重新刷过,刷的171120_D1_1E_80,能开卡成功的固件都试过,通过转接头接电脑C口测速只有400多点就上不去了。各位大佬,是颗粒只能达到这个速度了吗?另外通过转接头接电脑C口,有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有的电脑资源管理器直接卡死(只保留2.0的4条线又正常),从任务管理器看磁盘活动100%,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开卡的固件都看不到读写量,ID属性名称好多也看不到,大佬有没合适的推荐下

网友A:
58h差不多写入400多点的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差不多写入400多点的速度啊

58H是可以跑满6G的,我这个还要差些

网友B:
基本就是这样,东莞或者三星的颗粒可能高一点

网友C:
用cdi都能看到啊,读写量,通电时间,原始坏块
速度有点损耗是正常的

网友D:
你通过这个转接  只能跑在5G下,我直接插USB3.2 GEN2 上 需要插拔几次  才能工作在10G模式  读写515左右  04T 开的L0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这样,东莞或者三星的颗粒可能高一点

欧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di都能看到啊,读写量,通电时间,原始坏块
速度有点损耗是正常的

换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通过这个转接  只能跑在5G下,我直接插USB3.2 GEN2 上 需要插拔几次  才能工作在10G模式  读写515左右  0 ...

我试过,通过转接头接C口是没问题,用其它硬盘能跑满6G,估计颗粒就这个速度了或者固件就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