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特艺TGCT-530光猫首拆

楼主(2025-03-29):
标准的 TC 椭圆外壳

没有 防拆贴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搞

背面电路板  ,低成本   双面pcb

主板正面, 博通方案  公版改的

CPU:BCM68552c

4G 16bit 的三星 内存ram  512MB

铠侠 的 ROM 芯片

无线芯片  也是博通的 BCM6705

BCM6705K  终于  换掉了  万年的  43217

2.5G  PHY 是  YT8821C

整体布局 还是 很合理的

5G 和 2.4G 都有 PA  ,通过 滤波器 合并 输出 只有两个天线

光模块 有散热器,就 不 拆了

主散热片  就是个铝板,比较简单

网友A:
BCM的热老虎,外置功放好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这些光猫USB口有没有保护电路?
我19年的光猫,以前U口可以使用的,后来不知道啥时候,就不能识别U盘或手机了,有5伏输出,我一直怀疑是里面的保护芯片坏了,数据通道不通。但偶然也发现有人吐槽说是光猫固件自动升级后,屏蔽了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M的热老虎,外置功放好评...

不热 ,温度 只有 温温的  ,web 看温度就三四十 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热 ,温度 只有 温温的  ,web 看温度就三四十 度

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博通的这个cpu都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用了 三个月了,刚刚拆开  散热垫连 油都没出

网友:
配置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博通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科学啊...

老观念了,刚拆了个烽火hg6145d1,博通方案,同样不热,比海思,中兴,联发科都不热,正好几个设备都有。

不过到了夏天不管热不热一律加USB散热风扇。

网友:
做工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优秀,干干净净,很好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看起来做工还可以

网友:
博通是腾达的战略合作伙伴吧。

网友:
做工蛮不错的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看起来可以

网友:
中国电信的光猫质量不会差,不然维护工作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