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这种铅酸电池修复液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5-03-29):
2025年3月29日
在所住小区的路口上最近有个摆摊的,是修复铅酸电池的,就是把一种黑乎乎的液体添加到电池里面,偶尔看到有人来弄,不知道是真有作用还是智商税?大家来说说。号称一桶修复液680元。一块电池连工带料要10元,我查了一下某宝,有卖类似的产品,但一桶10斤大约70元左右,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修复铅酸电池不过是暂时性修复,不可能恢复到出厂的程度,根据电瓶材料的不同修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为极板的老化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
铅酸 电池  如果是 缺液 补充电解质还是 可以的,如过放 导致的硫酸铅结晶 就不可逆了

网友:
你问图片上的那位

话说去年这儿讨论时,说加蒸馏水,然后坛友推荐的那个我也花买了,还买了针筒,到现在也没加。

网友:
最早都是加蒸馏水,再后就是电解液,再后就是免维护。。没用过这个,估计理智上谁差的不元。。。 谢谢分享

网友:
蓄电池每次充放电都会产生结晶,不可逆,除非拆出极板更换新极板和加入新的电解液

网友:
能骗一个算一个,来钱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网友:
铅酸电池的铅板老化是不可逆的,除非换铅板。。。

网友:
当然是智商税

网友:
能骗一个算一个,有点初级物理知识的人还被骗,那就真是智商问题了。

网友:
这几天我这街头也是好多这种摆摊的,应该都是骗子,真有用的话开门面弄了

网友:
铅酸电池补液,看情况而定,有的电池硫化不严重的加液,还能修复使用一段时间,但效果不好。

网友:
有那个钱,换个好充电器。
另外,铅酸电池以旧换新,差价也不大,何必折腾他~~

网友:
其实有点……
俺是见过绿色的 粉色的 还有今天看到你发的黑色的 还有无色的等等
说的都很牛逼

网友:
国产饮用级的纯净水基本上能够达到实验室级别,可以给电池补液。

网友A:
是不是看错了应该是6.80元才对的。

网友:
铅酸电池的配方已经很成熟了。再怎样改也不会改出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看错了应该是6.80元才对的。

干活的人说的680元一桶,出于好奇吧,就拍了个照,悄悄的自己回来查的,不敢在人家那胡说,怕挨揍。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免维护胶体阀控电池,放久了忘了充电饿死了没得救,直接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