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扳手换两用轴

楼主(2025-03-29):
以前十几块觉得贵
刚好天猫红包不知买啥
看电扳手两用轴0.8元就买了个
说适配99%电动扳手
我还以为这轴都一规格

我的川崎扳手之前用外接四方转六角嫌长

今天收装上明显变紧凑了

新买的两用轴和原轴直径一样,耳朵厚度一样,装上能转

但尾部孔径不一样,耳朵宽度不一样

原来轴的孔径8,耳朵宽度8
新的这两个尺寸都是10
看起来前壳也能给轴限位,
也能凑合用

搜到五年前问两用轴的帖子再用那张图片去搜,才发现这个两用轴的规格还挺多的

网友A:
那买个外径10 内径8.5 的管塞尾孔罗。

网友:
一个字,掉批头

网友:
我的那个已经换了,偶尔用一下,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买个外径10 内径8.5 的管塞尾孔罗。

好办法,我去找这样的轴套

网友:
这种估计同心度不会太好

网友B:
没必要,电扳手跟起子机还是有区别的,这样换的话虽然达到了两用,但也变成两种都不好用。

网友:
扳手力太大了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一个,还没换上,留着做备件,怕原来的打坏了;哈哈,我多心了,凭这个价格,也不会坏这个头子,有可能电机坏了,它都不会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电扳手跟起子机还是有区别的,这样换的话虽然达到了两用,但也变成两种都不好用。 ...

有啥区别我六方的电批比四方电扳手扭力还大,都是冲击式没有任何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啥区别我六方的电批比四方电扳手扭力还大,都是冲击式没有任何差别。 ...

你眼中的区别就只有扭力大小么?虽然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但是用途完全不一样。起子机一般不会超过300牛,而电扳手一般都是300牛以上。起子机一般功能性比较强,而电扳比较看重扭力。

网友:
这种磁吸的两用轴只能用单头批,还容易掉,有一种用卡簧可以。

楼主:
听了版友建议加个轴套,
总共1.09元搞定。

网友D:
掉批头,扭力大的话会按不住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批头,扭力大的话会按不住弹出来

确实,可能是因为电扳手输出扭矩比冲击批大多了
我用的时候尽量轻按开关让扳手转慢一点

网友:
能改成低转速还行,经常容易弄断

楼主:
买的轴套今天安上了,补个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轴套今天安上了,补个照片

套管,这办法不错。

网友E:
批头是靠磁铁吸住,容易碎,我的已经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头是靠磁铁吸住,容易碎,我的已经碎了

确实,磁铁是烧结的,非常不耐冲击,
这个产品的调性可能就是给业余玩家偶尔用,
等发现问题早就过保了

PDD把网购降级到几元包邮,
助长了这种欺负业余玩家的不堪用工具,
能坑一个算一个,
生产力工具还是得买传统大品牌的,
这类新奇特不值得去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