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几毛钱的投标u盘升级16G东芝mlc

楼主(2025-03-29):
我那个坏的46xt ssd拆下来4片7dfk,然后固态一次性开好64G接着磨,寻思着4个烂片如何利用,id是983aa4937650 ,还特意请教了坛里玩闪存经验丰富的大佬,主要想知道这个片子vccq是否能直接连3.3伏,得知3.3和1.8都可以,那就找主控板试试,撸了一个几毛钱的投标u盘,128m容量,到手就拆了。
吹下闪存,

又吹上7dfk的黑片,赶紧找工具开卡。然而一直提示写配置表错误或者坏块太多,猛然想起vccq还没接,于是飞线连接几处vccq到vcc ,vss也连一下地,毕竟原来板子只支持单电压,2199es可能只有单电压,单ce,请无视我的焊接水平,幼儿园级。

我是用的24.6.11那个版本,高格能开满容,但是,但是跑圈只有前面一半容量可读写,后面一半读取巨卡,换高格快速扫描后,开出半容,但是有坏块没有抓干净,本来高格也不抓坏块。于是换低格,折腾很久无效,只能半容,且不稳定,跑几圈后掉盘,再插认盘无容量。

最后,换成旧的版本,21年2月的,低格后开出12G,可以用了,速度不行,写8读18,梯次利用继续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U盘主控

网友:
这个比较小众

网友A:
外围简单得令人发指,这些U盘的供电也是主控自带吗,这样会不会大容量颗粒带不动。

网友:
这个,是不是算小才大用?

网友:
虽然不会但看你们折腾也不错

网友B:
硬封好评,我之前买的是牛屎:

1块包邮的4G音乐U盘到了,拆解小测,牛屎主控+256M TSOP4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708&fromuid=839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封好评,我之前买的是牛屎:

看过你的这个帖子,没有最坑只有更坑,有一种主控和闪存都是牛屎的,闪存是回收的废tf卡磨出来再邦定的牛屎。想了想小容量u盘用途,可以弄个精简版xp进去玩

网友C:
你这盘速度在2199里算不错了,应该和闪存有关。

网友:
我这买了几个,有种版型 各版量产工具都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盘速度在2199里算不错了,应该和闪存有关。

他自己都说是烂片,体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盘速度在2199里算不错了,应该和闪存有关。

量产成8G的时候,速度写15读33,后来按低格黑片出来的就慢多了,废物利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简单得令人发指,这些U盘的供电也是主控自带吗,这样会不会大容量颗粒带不动。 ...

是主控自带的ldo,感觉外围电容小了点,实测没有1.8伏,也可能有,这部分坏的做降级品,找不到对应的datasheet,后缀不同功能有差别

网友:
废物利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简单得令人发指,这些U盘的供电也是主控自带吗,这样会不会大容量颗粒带不动。 ...

对的,主控内部带LDO,这也是为什么颗粒短路主控会发烫。现在的新主控集成度都很变态,边上几个阻容件就完事了

网友:
没有好的焊接技术也不行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里买的,想买,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