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华为企业级固态ES3521A-V6/960GB尝试修复,不知道哪家的闪存

楼主(2025-03-29):
目前硬盘无法读取,识别错误,尝试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标认不出来

楼主:
补充下正面,主控被封装起来了,看不到型号怀疑是MAS090X系列主控,缓存是海力士(SKhynix)的H5AN8G6NCJ。

楼主:
固态硬盘吧看到有人说是sm2271主控

网友A:
标签是SATA 6G/s,接口是SAS,就是说如果硬盘正常的话,可以接SATA接口,当普通硬盘用?

网友:
拆颗粒做成固态U盘爽歪歪。

网友:
好像第一次见到

网友B:
这电解电容,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解电容,简单粗暴。

应该是法拉电容。

网友C:
菊花的不一定有得玩,建议直接拆颗粒...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D:
这个估计不能开卡吧
这种sas接口的写着sata应该是兼容sata的,估计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多的那排触点(可以实现一个盘接两个sata接口作为冗余)
话说5个颗粒 这个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是SATA 6G/s,接口是SAS,就是说如果硬盘正常的话,可以接SATA接口,当普通硬盘用? ...

接上转接口,电脑sata口可以识别到,就是无法格式化。应该是sata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不能开卡吧
这种sas接口的写着sata应该是兼容sata的,估计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多的那排触点(可以实 ...

接了sas转sata的转接头(无芯片),接电脑sata口上能直接识别到,就是无法格式化。应该就是sata接口,只是给服务器用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菊花的不一定有得玩,建议直接拆颗粒...

好像是的,2271暂时没看到工具流出,闪存也是特殊的

网友:
所有企业级硬盘均无工具,主控基本都是一些企业级主控厂的定制主控,建议拆颗粒般板

网友:
颗粒可能是jgs
做固态或者普通u盘应该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是SATA 6G/s,接口是SAS,就是说如果硬盘正常的话,可以接SATA接口,当普通硬盘用? ...

确实,这个是SATA协议的,只是接口是SAS连接器,拿个SAS转SATA的转接下就能直接用了。
我有480G的,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的不一定有得玩,建议直接拆颗粒

网友:
开盖看主控

网友:
应该有高手为你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