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晨S905L3A(B)-安卓9.0-开启ADB和ROOT-支持IPTV6/外置游戏/多种无线芯片/救砖

楼主(2025-03-29):
晶晨S905L3A(B)-安卓9.0-开启ADB和ROOT-支持IPTV6-支持外置游戏系统-支持多种无线芯片-支持救砖-完美通刷线刷固件包

适用型号:M401A、CM311-1a、CM311-1sa、B863AV3.1-M2、B863AV3.2-M、UNT403A、UNT413A、M411A、E900V22C、E900V22D、IP112H等等晶晨S905L3A(B)处理器芯片盒子;

固件特点: 通刷2+8G或2+16G配置-安卓9.0,默认开启ADB和ROOT,支持IPTV6,自带外部游戏系统启动器支持游戏,支持多种无线型号,支持UWE5621DS/MT7661/MT7663/MT7668/RTL8822CS及以往其他无线型号-红外蓝牙线刷固件包。

带外部游戏系统启动器

支持ipv6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1《晶晨S905L3A(AB) _9.0_原生设置无密码_通刷固件包》

网友: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保持短接是什么意思,通电前按reset,之后开机?

网友:
幸苦了老铁

网友:
我的盒子用这个不行

网友(2025-05-27):
留个脚印,明天刷机试试

网友:
留个脚印,有机会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