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搬板问题

楼主(2025-03-30):
同样的两块板子,型号完全一样

一块板电脑识别正常,就是健康度太低了,极低了。
另一块,健康度倒是正常,就是挂电脑不能识别盘符
只能通过软件,例如硬盘哨兵,看到相关健康度,显示良好
可不可以把后边这个硬盘上的颗粒标记好位置,
搬到第一块板子上去,
有这样试过的吗?这样第一块板能正常使用吗?健康度是第二块版的吗?
主要是没有主控量产工具。不然就量产了

网友:
这个没试过

网友:
还是根据主控找量产工具简单

网友:
试试吧,没试怎能知道可否。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但是那个不识别的盘会不会就是颗粒质量问题?寿命到了的话怎么搬都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本来就是颗粒或固件的问题,要是搬个板动一下颗粒说不定就直接坏。因为闪存颗粒是不耐高温的,尤其是快写穿的颗粒,风枪一吹数据就没了

网友:
健康度  说的是 颗粒的健康度吧

网友:
不行吧,两个都要重新开卡的

网友:
不行的,需要从新量产

网友(2025-05-01):
看主控和颗粒有没有绑定关系。但是没啥意义,健康度也是固件里的,颗粒搬过去,健康度也还是那么多

网友:
健康度指的是闪存颗粒的健康度,搬到哪里不都一样吗?
而且有的盘主控带加密,搬了板子就不能正常用了。

网友:
搬板后必然须要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