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杂牌洗车机原厂配的牧田款21v电池

楼主(2025-03-30):
买杂牌洗车机原厂配的,打算用在电锤上,只能小速度运转,速度一大就掉电了。估计最大放电电流在10a这个级别。总内阻166mΩ,单节是60mΩ,估计是1500mah的3c动力电芯。
百度了一圈,我认为能用在电锤上的电池,总内阻要在50mΩ,10c电芯的话要10节,5c电芯的话要20节。容量放电c不好确定,内阻直接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焊点做工不错

网友:
既然是杂牌洗车机,那肯定控制成本较厉害,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A:
保护板也不行,才两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也不行,才两个MOS

人家好歹给你了5串专用芯片,不像我买的洗车机和吹风机的,一个是一个8爪IC查不到资料,拆了一节电池线还有输出;一个是5个DW01,只给你装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也不行,才两个MOS

保护板虽然不好,但也能达到10A这个级别,洗车机足够用,其实性能短板在电芯,换个5c电芯,能接15a放电,这个保护板还能抗住

网友:
看焊点是可以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池一个25块钱左右

网友:
动力电池还是要内阻好点的,容量型和老化电池内阻才更高.

网友:
原厂配的至少还是实在实在的电池,没有水泥电池。顶多电池差点是非动力电池。,,电动工具一般要30A以上才行。。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电池点焊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电池比杂牌洗车机还贵呢。

网友:
果然还是杂牌的做工,杂牌的用料呀。

网友B:
有沙子吗?说不定其中一组就是沙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沙子吗?说不定其中一组就是沙子电池

不会,一节30mΩ的可比2节60mΩ更贵。
是否有沙子,用内阻仪一测就知道了。
如果总内阻是300mΩ,那就肯定有沙子了。

网友:
板子少了mos,大概率小作坊的产品,像是手工点焊

网友:
价格便宜,所以给你够用就行,想要更好是不可能的
电锤功率比较大吧,还是用好点的,不然电池包也很快坏掉

网友:
电池连容量都无可以垃圾桶了

网友:
有可能其实有五个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