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K30 PRO无法充电通病不花钱修复**

楼主(2025-03-30):
我现用的红米k30 PRO手机,某天充电时发现没反应了。一网一通搜索,发现是通病。就是充电排线接点太小,快充时发热脱焊了。有一个办法可以测试出来。

插上充电线充电,没反应,用手用些力气捏住左下部位,能充电,就是这问题了。拆机如图。(图片网上找的,因为距我修时很久了没拍照)

如上图,在黄色插头部份剪一块与排线同宽的胶片或纸片,厚度在1毫米左右,要把压插头的那块铁片拆下来,放在它下面再上上去,就是通过这块铁片压住这个插头,使排线脱焊的地方接触上,压力大些为后,垫片也不要太厚,太厚影响后盖。通过此法修复,一直使用正常。0元修复。

换排线的话太复杂。要全部拆除。此法完美。

网友:
说明渣米够垃圾...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
这个通病是设计问题,排线沿用了上代的没改,快充时过电流大就容易出现问题,压个垫片增加接触是能改善些

网友:
拆都拆开了,换个排线也就几块钱

网友:
我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我直接换个新

网友(2025-08-23):
我的手机也出现的这个问题,现在矿泉水压着充电,就等排线到了

网友:
k40通病CPU虚焊.

网友:
换排线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