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损修复手电筒开关不通故障

楼主(2025-03-30):
发现手电筒不亮,拆解测量发现一个原因是久不使用后,手电筒微动开关不导通,以前我是拆解微动开关刮掉氧化层实现导通,但是费时费力还难以复原,想到家里有95%医用酒精,之前还刚用来溶解拆手机时的屏幕胶,就拿来浸泡同时反复按动,居然恢复导通了。如果有无水酒精更好了。

网友:
还不如拆开关实际?

网友A:
喷点WD40擦拭也可以同样效果,铜氧化导致接触不好

网友:
我的几个手电筒都有尾部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包括手电筒论坛商家的专业手电筒。采用清洗办法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B:
修吧修啊,过不久又可以再拆开修的。

网友:
拆开用擦银棒稍微打磨,再喷点神油保养

网友C:
泡在WD-40效果更哇塞

网友:
我的几个不常用手电筒都有尾部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放在床头经常用的反而不出问题。

网友:
别爱潮还好点,梅雨季节易发生这种情况,点点酒精省得拆开了,好办法。

网友:
电器东西就是要使用才不会坏,就像家里的电视机,天天放,真不容易坏,如果你过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开机用一次,也许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感觉直接换开关最好了

网友:
直接拆电筒开关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在WD-40效果更哇塞

WD-40正解,我已经用它修复了多次机械键盘了,很好用

网友:
俺是想办法滴入一点变压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在WD-40效果更哇塞

拆开关万一散架了,太小不好复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擦拭也可以同样效果,铜氧化导致接触不好

我也有WD-40,只想到酒精能洗也能挥发走,没想到WD40也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吧修啊,过不久又可以再拆开修的。

拆这个程度容易,拆开关内部就麻烦点。太小怕难复原,不值得折腾。

网友:
时间一到就会不灵,这样过一久又不灵了,先凑合用

网友:
这种开关用券撸很便宜

网友:
尾帽螺纹处
总会接触不良
试过很多方法
一直没找到长久的
目前就是酒精擦拭能几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