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后级输出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25-03-30):
淘宝买的新的日系63V电解电容镊子电桥简测,想用在0~50V可调电源上。老司机看看是不是正品?由于2200uf的高了点,只能斜睡安装,露出1cm多长管脚,会不会增高输出纹波或其他不利影响?还是可以忽略?还有就是容量至少要多少还是越大越好?谢谢。

网友:
1khz测量比较好

网友A:
电镊子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镊子不错,多少钱买的?

你礼貌吗,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镊子不错,多少钱买的?

一看这做工就是自己diy的,估计花了18100¥以上,3D打印机投入都要一大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做工就是自己diy的,估计花了18100¥以上,3D打印机投入都要一大笔

板子自己立创免费打,壳子3D打印立创免费撸,元件立创会员日券和品牌券撸:
https://oshwhub.com/chengjia535/qplcr3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自己立创免费打,壳子3D打印立创免费撸,元件立创会员日券和品牌券撸:
https://oshwhub.com/chengji ...

你们是百撸成精了

网友:
很魔性的镊子电桥,电容应该是真的

楼主:
都在谈论镊子电桥,没有人帮忙回答下后面的问题啊,镊子70多买的。

网友:
我看我的那台603可调电源输出电容也才1000UF啊,有必要这么大吗?如果想要纹波小一点,要用LC电路,光加大电容没用

网友:
买过,卖家说新电容容量偏小,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正常了,不知道真假。

网友:
没什么影响,可以再并一个无极电容,改善高频特性

网友:
看图片能看出是不是正品?做假的不会假到这个程度吧

网友:
如果楼主的可调电源是变压器降压的,那随便用什么类型电容关系都不大,但若为开关电源,则滤波电容需用高频电解或固态电容。测量高频电解及固态电容时,电桥建议调到10KHz频率以上,然后比对各电容的D值,越低越好。

网友:
很魔性的镊子电桥

网友:
电镊子不错,可惜价格不便宜。

楼主:
可调电源是明伟350-27改的,数控面板,功率最大450w,原来的输出滤波电容是2颗50V/1500uf的杂牌,想换63V的日系,两颗2200uf或3颗1000uf都行吧?2200的太高斜睡安装露出一截管脚如果不影响就用大点的吧?

网友:
我测习惯了是1K频率,,,你用100Hz,,不好判断,,主要是我懒,,不想专门为了对比翻几个电容出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