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元的微波炉变压器,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2025-03-30):
12元买个微波炉变压器,75x65x90毫米,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多大功率的?做电焊机如何?测了一下,高压线圈0.几电阻,低压粗线圈竟然有3欧电阻,低压是铝线圈的?是做电焊机呢,还是留着做备件?

网友:
基本上都是半铜半铝,全铜的少见,早期的多

网友:
量舌宽,厚度,可以获得铁芯截面积,再可以算出功率

网友:
还是留着做备件?

先找地方存放它,微波炉的变压器存量会越来越少的。

网友:
估计是700W的,
格兰仕铜900W尺寸:宽105*高88*厚67.5mm,重5210g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除了用在微波炉上或者做“点焊机”其它地方用不了,静态电流就有4A

网友:
粗的是220线圈,现在99.99%铝的,中间是磁控管灯丝线圈,工作线路也是高压的,本身是几v十多A,上面细的是高压线圈,一头接铁芯上,一头通过高压保险丝出去

网友:
一看就是铝的啊。

网友:
12元在哪里买的,我也去买一个做点焊机

网友:
12元的微波炉变压器 ,哪里买的那么便宜。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变压器来做点焊机

网友:
老微波炉才有纯铜,新的都减配了

网友:
电焊机做不了,点焊机可以用,初级铝线也可以用,不碍事

网友:
现在都是是铝线了吧

网友:
老式微波炉的变压器一般比较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回复,本地回收的,有7斤,要15元,讲到12元。先留着做备件吧,做点焊机懒得折腾

网友:
这么新,多半是铝线,功率小了,点焊机900w才合适

网友:
新的基本是铝的

网友:
这个目测有800W,做焊机功率是够了

网友:
十二块。应该是全铝线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