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TG-Z02取消儿童模式怎么操作

楼主(2025-03-30):
一个亲戚送了我一个天猫精灵,说是让朋友的小孩子点成儿童模式了,放家里没有用,是好的,请问一下大家,天猫精灵TG-Z02取消儿童模式怎么操作?我试了一下,取消儿童模式需要输入一个4位数的密码,不知道密码是多少?有很有知道这个天猫精灵原始密码的朋友么,告诉一下,谢谢。还有一种可能是让小朋友乱输入了一个4位数的密码,试了一些4位数的密码,没有用。密码输入正确就取消儿童模式了。天猫精灵APP也早就没有用,也在手机上删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天猫精灵和电源。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NP啊,让儿童整成儿童模式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需要在手机APP上操作,亲戚说天猫精灵APP也早就没有用,也在手机上删了。我想有可能手机都换了。

网友:
找找机身有没有复位孔

网友:
会不会是 小孩的生日,或者是那老兄或老婆的生日?

网友:
没有重置按键

网友:
没用过,搞不明白,看看谁用过,告知一下。

楼主:
是被朋友的小孩子玩的时候,应该设置成了儿童模式,我估计小朋友自己都不知道是哈子密码。乱输的密码。

网友:
画面很粗糙,还是平板电脑来的爽多了

网友:
你在手机上装一个天猫精灵扫码连接上就可以操作了,如果不行,先复位再操作就行了

网友:
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手机安装一个 天猫精灵 app,登录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然后局域网连接上设备,在家长中心关闭儿童模式。  机器上的儿童模式是防小孩的。app上不需要四位密码

网友:
竟然还有儿童模式防止误消费吗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大屏的平板吗?直接连上线刷机破解就得了,网上很多教程了,不要他原来那个什么智能功能了,当成一个大号平板来用

网友:
儿童模式防止误消费

网友:
这玩意能装的APP太少了。还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