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ANYO NC-MQN01镍氢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3-30):
拆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NC-MQN01,原先在网上买了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USB接口,5V的输入,到手后拆开,电路板上就一个电阻,一个指示灯,要多山寨有多山寨,直接扔一边吃灰了,过了几天在某鱼上,看到一款网友推荐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价钱合适,就下手买了,这几天有空,拆开看一下,果然用料实在,充电很好用!分享给大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看做工是真三洋

网友:
镍氢慢慢也是转向收藏

网友:
不错,里面满满的。

网友:
还是索尼便宜耐用

楼主:
再给大家看看我天朝大国的产品,可以以一抵十,用两个小电阻就可以当一个集成块用,其中220欧电阻是给指示灯供电的,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两个小电阻,0.75欧的限流小电阻和一个180欧的小电阻,是不是很历害!!

网友:
用料不错,是三洋货,挺实在的,用着也放心。

网友:
已经很少用上镍氢电池了

网友:
老的充电器内容很充实的。

网友:
这款充电器我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
这个版本第一次见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器的天花板,养眼

网友:
看这个镍氢电池充电器比锂电池的复杂多了

网友:
现在看来用料还是很实在的

网友:
飞鸿代工了很多高质量的镍氢充电器,不过这个是慢冲,镍氢大容量的今天,十多小时充满有点捉急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高档货,配合爱老婆 给遥控器用 还是挺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给大家看看我天朝大国的产品,可以以一抵十,用两个小电阻就可以当一个集成块用,其中220欧电阻是给指示 ...

便宜货就这样啦,国产的也有芯片款,比不上小日子的,但好处就是差的电池不会拒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