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动力储备能力揭秘

楼主(2025-03-30):
电动汽车加速快,起步快,开着都看过过瘾,今天来看看电动汽车动力储备是否充足。

参考车型就拿BYD秦PULS EV 420KM来看看

驱动电机属于同步感应电机,峰值功率100KW,对于一个轿车来说,100KW功率是完全足够了,折合燃油功率大概和1.8-2.0自然吸气的峰值功率,扭矩能达到1.5T扭矩。
但是这里我要接个短,电机峰值功率是不能持续输出,不像燃油发动机可以一直峰值功率跑。
那这里就要看看电机峰值功率和持续功率的关系了。

这是某汽车电机功率/扭矩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额定功率/扭矩大概不到峰值功率的一半,为了证实数据真实性,去国家工信部查查,查询地址https://app.miit-eidc.org.cn/mii ... xgk/index_ggcp.html,产品型号:BYD7008BEVC1

一看确实有点操蛋了,电机额定功率只有35KW,这个直接打了3.5折,这比电脑城山寨电源都虚标得多····
那电机的峰值功率能坚持多久?如果能坚持3-5分钟,也还说得过去,一般人不会一直大油门开车,那就去查查国标:GB/T 18488.1-2015《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技术条件

艹,峰值功率只能坚持10秒钟,要是遇到个大长坡,岂不是只能慢慢摇,用35KW满载爬坡,我相信速度是快不起来的

结合电机输出特性,起步阶段恒扭矩(峰值扭矩),那就说明电车起步快,毫无压力。但是速度起来后,大概50KM/H进入恒功率区间,功率一定,速度和扭矩成反比,也就意味着速度越快,电机加速越吃力,这也证明电车急速不行的原因。

综合:电动汽车起步加速牛逼(0-50KM/H),中段加速能接受(50-100KM/H),高速加速弱鸡(100KM/H以上时)、不能持续大功率输出(大长坡慎踩油门)。
总结:电车适合城市使用,不推荐经常有高速及山区道路环境使用

网友:
加个变速箱?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楼主:
变速箱只能变换扭矩,不能改变功率,故无用,本质上功率决定动力p=nt/9550
电机+变速箱,不算变速箱损耗,电动机恒定输出100KW,无论变速箱在那个档位,最终到达车轮上的功率都是100KW,扭矩并不变··

燃油车降档加速,是因为发动机转速提高,输出功率提高,最后到达车轮的功率/扭矩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速箱只能变换扭矩,不能改变功率,故无用,本质上功率决定动力p=nt/9550 ...

功率跟速度没绝对的联系,汽车同样速度的情况下低档位功率比高档还高...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跟速度没绝对的联系,汽车同样速度的情况下低档位功率比高档还高...

汽车加速,最终体现在轮上功率p=nt/9550,在速度/车轮转速一定情况下,P与T(扭矩)正比。在P一定时,N与T反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加速,最终体现在轮上功率p=nt/9550,在速度/车轮转速一定情况下,P与T(扭矩)正比。在P一定时,N与T ...

你上面的表格是电机功率...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
支持丫的观点。

网友:
略去计算,最朴素的看法,汽车某一时刻的“能力”(指加速、爬坡这些方面),由发动机(电机)当时的功率决定。
变速箱可以让发动机更加可能保持在最大功率(燃油发动机还有热效率的考虑)。
上例,电机额定功率35KW,加上个卡车变速箱,也没啥用。
“35KW”,决定了它驱动的的载具的最大“能力”
年收入35K,和年收入100K,无论是发100元、10元的钱,或是微信转帐,最终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

网友:
平时真的看不到,学习了。

网友:
别说看了数据有点明白了

网友:
启动加速厉害,该死的推背感。。。。。。长时间就不多说了。想起以前的收录机,不贴个几百几千W不好意思

网友:
在城市乡村电车起步太凶,但在高速上长跑很少看到电车跑的猛的。

网友:
你这不是揭秘,你这明明是揭短嘛

网友B:
其实我也认为电动机应该加一个高低速齿轮切换。这样爬坡的时候电机就不会超载。电机超载最大的平方是机内的磁钢老化退磁,这个对电机来说是致命的,维修费用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认为电动机应该加一个高低速齿轮切换。这样爬坡的时候电机就不会超载。电机超载最大的平方是机内的 ...

电机功率不变,加变速箱增大扭矩爬坡,扭矩是大了,但是速度就下来了。

网友:
查询了几个高低配的,额定功率差了10KW,峰值差了50KW,电池差了15度,价格差了1W多,买高配还是低配合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不变,加变速箱增大扭矩爬坡,扭矩是大了,但是速度就下来了。 ...

速度肯定会下来,但电机 不会超载了呀?

网友:
35千瓦的额定功率不小了。这个功率持续输出,把这台车加速到140左右没一点问题。
电机的额定功率,表示的是电机在长时间连续状态下输出这个功率值而不超过温升的功率。所谓的峰值功率一说,只有在不是连续情况下才有,比如焊机的暂载率,不同输出电流下不相同。
电机的特性在轻载和满载,低转和高转情况下,输出的力矩和效率相差不大。这正是内燃机的短板。
最后强调一点,电机(内燃机也一样)在实际工作的时候的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是个变量。

网友:
一大批电鸡正在赶来喷你的路上,特别是那两个的水狗,,,敢说电鸡不行,楼主你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