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STC-ISP,是不是和TTL串口转USB CH340一样的,亏了吗?

楼主(2025-03-30):
无非接单片机的TX,RX,

但这个ISP小盘还有几个其他的口

不好用

楼主:
亏了,人家有冷启动,有boot,dtr,rts

但这个十针的母口,很容易与最小系统板的母口搞错,接上功能就不对,,,

哈哈

网友:
价格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那STC什么那个,是个全功能串口TTL接口,多出来的那几个针,是硬件流控什么的用的。以前设备比较低速的时候,不是115200,8,N,1的路子,得加硬件流控之类的,那些针脚就是发送这些数据用的。。。

楼主:
搞个10PIN的头,可惜要有合适的开发板啊。

是不是原厂STC的板子有这种10PIN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