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三星50S再做一个大有电池

楼主(2025-03-30):
去年夏天朋友的吸尘器电池不行了,就在康康那买了6串的三星的50S换了,换了后效果不错,于是我也买了两组,也没什么用,放了大半年,这几天又买了一套大有21700套料,干脆再做一个大有电池算了。

三星电池组,其中一个控制板已经拆了

这电池组做工是真不错

康康标了电压4.07,也可能是康康的供货方标的

再测一下,放了这么久电压基本没变,控制板也几乎不耗电

开拆,这点焊工艺看着不错

连接片是纯镍片,开始以为是铜镀镍的

大有套料

这次就用第三方控制板

连接片用这个做

去年用村田vx40做过两个电池:去年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983-1-1.html,焊点难看
去年的电池

这次改进下工艺,用这个耐高温铁氟龙胶带阻焊

开孔后贴在铜皮上

试了下效果不错

焊好电池

贴住

装好,贴纸还是8.0的

打印10.0的贴上

剩下两个配发给手电筒

网友A:
俺也一样,烙铁佬。不玩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一样,烙铁佬。不玩点焊。

其实是没点焊机...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
6666,我以为用点焊机做就完美了

网友:
做一个大有电池,焊接技术不错的。

网友:
手艺不错,干嘛不整个点焊机呢

网友:
焊得不错,但是还是建议用点焊机。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向你学习

网友:
铜片开孔是用什么工具呀?

网友:
用耐高温铁氟龙胶带作阻焊,效果不错。

网友:
用铜片连接是比较好的!!!

网友:
不用点焊可惜了,话说烙铁对电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网友:
技术不错,不用点焊机的方法不错

网友:
做的真好,羡慕有点焊机的人,以前我也是用电烙铁,那焊点温度高,容易把电池搞废,烫坏的;所以购买点焊机是必需的;如果要烙铁焊18650,要注意控制温度和焊接时间。

网友B:
这一致性漂亮啊,话说这电池多少钱一节呢,康康是谁?麻烦私个链接。谢谢。

网友C:
电池到底是新的没用过的还是用过的呢?价格如何?

网友:
这是原因之一,另外镍带的内阻,比铜皮大得一逼。点焊也就几个点接触而已。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这种带镍片的电池包,因为我也没有点焊机,我的想法是用水口钳把镍片剪开来,把电池安装到电池支架上,然后用电洛铁用焊锡再把镍片连接上,这样电池温度也不回高,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当然了,只应用在A3接口的山寨电动工具上,电流估计也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致性漂亮啊,话说这电池多少钱一节呢,康康是谁?麻烦私个链接。谢谢。 ...

去年7月买的,90块1组,我看了下他店里现在没整租的了,只有零散的,18块一节,你搜淘宝“康康的杂货小铺”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到底是新的没用过的还是用过的呢?价格如何?

是没用过的,我5A放电测了下,2.7V终止,有4900+
应该是工厂里没用完的。这个电池组量很大,咸鱼现在还有卖的
这是康康店里的,他进货了2000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