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喝一壶老酒,伊万DT890C+

楼主(2025-03-30):
偶然间看到欧万DT890C,新的35,记得看过坛友发布的帖子能改进度条是个四位半的屏幕,买一个,拆开后发现屏幕下面果然有6个断开的线有焊盘,扒拉箱子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么小的电容电阻,淘宝上买了四种0Ω的电阻 只有0201合适经过漫长的等待今天到货

三节1.5电池供电,双芯片,一个应该是7106,另一个负责按键和进度条

AC,DC,CAP,TEMP,10A,200MA可调电阻都有,就一个橘色按钮不知道干啥的,大家帮忙分析下

2M档精度不好,把900K电阻换了2M可调电阻终于显示1.00X强迫症没办法
声音有点小,短接的1秒才能响。
下面是测试电阻档精度,电压档就不展示了没有意义已经调好了懒得拍,电阻档精度其实没这么好主要是加热皮套了,不加绒不好套,实际是.2-3,买这个表主要是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7106芯片有进度条的,也是最后一个7106,没啥好玩的了,这个表到4伏就显示欠压,可惜没找到分压电阻在哪,也没找到四位半如何开启

网友A:
非要用0欧的电阻么,直接短接不行?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0欧的电阻么,直接短接不行?

不好连,怕把焊盘烫掉了,以前经常干这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连,怕把焊盘烫掉了,以前经常干这事

这...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B:
能用那个红色的附加块测晶体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那个红色的附加块测晶体管吗?

这表妹HFE功能

网友:
越来玩脑袋越钝

网友:
这表35,值呀,在哪儿看到的,还双板子

网友:
量程有点少了

网友:
我有着牌子的钳表

网友:
小表不错

双牛屎

网友C:
挺有特色的,可惜跟不上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有特色的,可惜跟不上时代了。

嗯买着玩呗,号称全档位不少表,一个保险也没有,当炮灰绝对适合

网友D:
位置挺宽余的,大点的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置挺宽余的,大点的也行吧。

不大行,0402正好把焊盘覆盖了,你的刮线了

网友:
35元,做工还行,挺值的

网友E:
楼主表很多,天晴了要晒一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表很多,天晴了要晒一晒

北方比较干燥,一般没事

网友:
加了电阻以后,改成4位半了吗?

网友:
这表子双板子,做工还漂亮35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