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PE珍珠棉可以用来插各种芯片,元件,不是海绵

楼主(2025-03-30):
原来以为很贵,实际上很便宜。

用来插各种芯片,已经做电路板的隔离,比海绵硬,我买了20毫米厚的,50*50的,几块钱

可以用刀割出形状,可以从中间割开

楼主:
放到桌子上,也不会电路板划坏漆

网友:
有点像 糯米糕 那种?

网友:
收破烂的不要这种,他们说是假泡沫!

网友:
这不就是快递包装里面的吗?

网友:
这玩意还用买 大街上都能捡 这玩意太阳晒多了 就会老化手一碰 成粉末了

网友:
包装里大把有的

网友:
不会起静电吗

网友:
主要是怕有静电,另外说现在DIP封装的元件也是越用越少了,有了立创还是画板子用贴片舒服,体积小啊

网友:
不会有玻璃纤维吧?要远离玻璃纤维。

网友:
原来这个叫珍珠棉,比那个泡沫好,泡沫会有静电

网友:
那天检一块,试用一下看如何。

网友:
这个是不是快递包装里经常有的那种?

网友:
要用黑色防静电的

网友:
本来都可以,花泥也可以

网友:
EPE珍珠棉家里很多的,送快递的盒子里都有。

网友:
我用来插披头用,一排一排的挺好找

网友:
这玩意快递包装盒里经用有

网友:
面积比较小的容易找,面积大的太少